[牛人杂谈]
N76E003的低功耗配置问题

楼主(2018-10-23):
好多人问过N76E003的低功耗,为何降到几个mA就不降了,跟手册不一样啊。咋回事呢?
看了几个人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847300-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2422998-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2572644-1-1.html
解决方法:
就普通的输入输出会导致电流加大,因为这种情况是IO具备驱动能力的,因此需要消耗电能。

最后配置成准双向就好了,就可以达到理想的低功耗了,因此进入低功耗前要配置好GPIO。

楼主:
希望这个贴对大家啊有所帮助

网友A:
多谢总结,原来如此,下次我做低功耗就不走弯路了。

网友B:
是的,一个细节决定了功耗

网友C:
这个贴很有必要

网友:
低功耗的实现有很多注意地方,这是其中一个

网友D:
超低功耗MCU,ARM cortex-M0+内核!其工作电流:90uA/MHz @32MHz,6.0uA @ 32.768KHz;休眠电流<3uA;睡眠电流:20uA/MHz @ 32MHz,3.0uA @ 32.768KHz

网友E:
低功耗的注意事项好多呢。

网友F(2019-09-28):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zd,state=0;
        unsigned int i,cnt;
        float ypr1[3],ypr2[3],ypr3[3];
//        unsigned char under_buff[40];
//        unsigned char left_buff[40];
//        unsigned char right_buff[40];
        //InitialUART0_Timer1(9600);

        P13_Quasi_Mode;
        P14_Quasi_Mode;
        P03_Quasi_Mode;
        Timer0_Delay1ms(1000);   //延时1S
        Timer0_Delay1ms(1000);   //延时1S
        Timer0_Delay1ms(1000);   //延时1S
        Timer0_Delay1ms(1000);   //延时1S
        Timer0_Delay1ms(1000);   //延时1S
        Timer0_Delay1ms(1000);   //延时1S

        clr_BODEN;
        set_PD;//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
.......
}

此时测的是3.2ma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zd,state=0;
        unsigned int i,cnt;
        float ypr1[3],ypr2[3],ypr3[3];
//        unsigned char under_buff[40];
//        unsigned char left_buff[40];
//        unsigned char right_buff[40];
        //InitialUART0_Timer1(9600);

        Timer0_Delay1ms(1000);   //延时1S
        Timer0_Delay1ms(1000);   //延时1S
        Timer0_Delay1ms(1000);   //延时1S
        Timer0_Delay1ms(1000);   //延时1S
        Timer0_Delay1ms(1000);   //延时1S
        Timer0_Delay1ms(1000);   //延时1S

        clr_BODEN;
        set_PD;//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
        P13_Quasi_Mode;
        P14_Quasi_Mode;
        P03_Quasi_Mode;
....
}

此时测的是176ua
刚玩这个单片机 好多东西不懂
求大神指导  IO口模式没配错吧
谢谢啦!!!

网友F(点评):
我把那几个IO口在进入掉电模式前配成开漏模式 电流才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