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可以下进去,程序也可以跑起来,就是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8-10-23):
程序可以下进去,程序也可以跑起来,就是晶振不起振

楼主:
低频和高频的都不起振?

楼主:
嗯,不知为啥

楼主:
用示波器测没反应

网友A:
程序对晶振的设置不对

网友B:
晶振焊接不良

网友C:
晶振损坏

楼主:
都不会啊

网友D:
跟官方的LaunchPad电路对比一下看看哪儿不一样。

网友E:
楼主没有换个晶振试试,或者找找初始化时晶振配置的怎样

网友F: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mcu的pin能没有焊好!

网友C:
晶振不起振,程序不跑乱码

网友G:
查看电容。
引脚连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A:
1 换晶振,2跑个官方历程看晶振是否启振

网友H:
这个看下你的程序里面关于晶振的相关寄存器的配置的。

网友C:
程序运行起来的晶振没有运行的话,那是MCU自己的晶振在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