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个很奇怪的运放问题

楼主:
电路图见附件。
输入正电流(流向右端)时,由于二极管的对数特性,输出电压与电流成对数关系。故在对数坐标上是线性的,就是结果图中右图。
输入负电流(流向左端)时,按道理在对数坐标上也是线性的,本以为结果一样,实际测量结果是左图,经过了很大一个平直阶段后,才有对数特性。
想了半天不明白到底为何?

然后百度了一下,似乎所有的对数运算电路,都是电流流向右端的,没有左端流的,不知道为啥?二极管漏电流?

注:运放的VOS<1mV,Ib<5pA. 实际输出电流至少是10nA起。。
测量多次,结果可重复。两个二极管也是一模一样。

楼主(2018-10-23):
输入电流的绝对值是一样的。不知道为啥输出电压不关于2.5V对称?

网友A:
曲线应该是中心对称的吧。。。。

网友A:
你这坐标用的可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应该是中心对称的吧。。。。

理论上应该是对称的,可是实际的确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坐标用的可能不对。

没问题。
横坐标是对数坐标。纵坐标是正常坐标。

网友A:
对数坐标的0,对应线性左标的1,而负数都是0-1区间的数,线性坐标的负数在对数坐标上没有定义。。。。

网友A:
你这曲线,应该正向反向分别做一个图,不要做在一张图里面,大概会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数坐标的0,对应线性左标的1,而负数都是0-1区间的数,线性坐标的负数在对数坐标上没有定义。。。。 ...

对。你说的有道理。已经改过来了。

king5555 + 1 运放Ib是固定流出或灌入而且Iin方向改变时Ib也变化,因此Iin要大大于Ib。二极管转向分別测。

网友A:
那就奇怪了。。

网友:
数学也很重要啊,楼主可以分享改后的图片看一看

网友A:
@king5555 2272应该是MOS输入,IB很小的,应该可以很安全的当成0.

网友B:
两个二极管的负载不同,电流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二极管的负载不同,电流不一样。

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