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开环输出电阻和负载电容形成极点的问题

楼主(2018-10-23):
运放开环输出电阻和负载电容形成极点,导致运放震荡。
为什么在输出端与负载电容CL之间串入一个小阻值R4(R4=100 ohm)的电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防止运放震荡呢?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电路图如下所示:

网友A:
产生了一个较低的零点与高的极点。零点有助于稳定,极点在带宽之外,影响很小。

网友B:
因为运放本身输出有电阻,运放输出电阻比较小,大概在10-100欧姆左右。当为容性负载时,这个输出电阻和电容形成一个极点,此极点频率为Fp=1/2piRoCout,因为Cout比较大,这个极点很可能在单位增益时出现,这个时候可能造成相移较大,从而使输出不稳定。 为什么设定单位增益?运放闭环增益可知 AOL/(1+AOL*β) 当AOL*β=-1时,上述值趋于无穷大,此时为不稳定状态。所以定义AOL*β在单位增益处,相移值不超过180,即AOL*β不为-1. 一般控制系统稳定性要求为 在单位增益出有45°的相位余量  2. 在180°相移时增益小于10db。
假设运放输出的电阻Ro为10欧姆,负载电容Cload为1uf,此时极点位置约在16KHz处,这个极点位置远小于运放增益带宽。这个极点带来45°相移,在10倍极点处相移将达到90°,这极易造成不稳定。当外接电阻时,形成一个新的零点Fz,此Fz=1/2pi*R4*Cload  零点的加入使相位裕度增大,有助于稳定。同时形成的极点为1/2*pi*(R4+Ro)*Cload 。

说白了,增益线靠近0DB线时,人为地加一个零点,消除不良极点。
用闭环的传递函数也是反映整体的糸统的性能,就是闭环糸统的极点不能在右半平面,跟用环路增益函数分析以20DB/10倍程斜率通过0DB线的判据是一样的原理。其他是根轨原理是一样的,形式不一样而已。
@zyj9490 :是的呢,闭环增益为AOL*β,推测AOL的变化也可以知道整体闭环的情况啊。用闭环也可以呢,但是为了分析究竟是AOL带来的还是β带来的,所以分开分析,再做整体的思考。闭环增益是知道了整个系统是否稳定,但假如遇到不稳定,应该从哪方面整改呢,就把AOL和β,分开分析,看究竟谁带来的问题,造成整改系统的不稳定性。
一个闭环糸统的稳定性是由环路增益的极零点决定的。而不是开环。
@zyj9490 :看错了,你计算的环路增益呀,我这个时候只是关注在开环增益AOL,并没有关注环路增益。
@zyj9490 :你这样计算是不准确的吧,因为我们直关注的是AOL带来的变化吧,R2是反馈因子的一部分,不计入AOL中吧。觉得你这个计算公式有问题呢。
其实,我用同相放大器推导下环路增益,零点是1/(2*3.14*(R2+2R)*C),极点是1/(2*3.14*(R2+2R/(1+r*R))*C),R2是输出隔离电阻,R是放大比例电阻,此时放大倍数是2,r是OP的输出电阻。
@zyj9490 :不好意思哈,是的是的,确实是极点频率小于零点频率,也不能完全要求极点大于零点补偿才有效吧,按道理来讲,极点小于零点是最好的,但目前情况看确实是极点小于零点呀。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零点前十倍的相移使得AOL的相位从一直持续下降,到开始上升呢,最终在ALO*β=0db时有足够的相位裕量呢。手工码字,还望见谅,谢谢!
打错了,极点小于零 点。
从你的文字来看,明显极点大于零点。最好/后面加一对括号表示分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运放本身输出有电阻,运放输出电阻比较小,大概在10-100欧姆左右。当为容性负载时,这个输出电阻和电容 ...

你好,看完你的解释,还是有两点不理解:1. “这个极点带来45°相移,在10倍极点处相移将达到90°”为什么在10倍极点相移达到90°呢?2. “此Fz=1/2pi*R4*Cload  零点的加入使相位裕度增大,有助于稳定”  为什么说零点的加入使相位裕量增大呢? 3. 为什么一般的控制系统稳定性要求“在180°相移时增益小于10db”呢??

请指教,谢谢!

@zyj9490 :好的,我去找这方面的资料看看。
看自控原理书,相位校正环节或环路增益函数推下,什么也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看完你的解释,还是有两点不理解:1. “这个极点带来45°相移,在10倍极点处相移将达到90°”为什 ...

现在有事在忙,忙完晚上回复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看完你的解释,还是有两点不理解:1. “这个极点带来45°相移,在10倍极点处相移将达到90°”为什 ...

首先你要理解什么是极点,然后再理解为什么10倍频率处达到90°。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传递函数只有一个极点其传递函数的表达式为1/(1+RCs) s=jw。计算此公式的相角应该为phase(实在打不出来希腊字符见谅)=-arctan(RC/1)[举例 a+bj 其中模值为sqrt(a^2+b^2),其中phase=arctan(b/a)]。当在极点频率时2πRC=1 所以可得 phase=-45°,即在极点处相移-45°,为什么在10倍极点频率处相移为-90°呢,看arctanx的曲线就知道了。频率增大相当于b增大,请看下面arctanx曲线图。 然后零点处在分子上可极点相反,可以知道在零点处的相移45°,10倍零点处相移+90°。以上,关于第三个问题,有时间再接着写。手工码字,难免出现错误,敬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理解什么是极点,然后再理解为什么10倍频率处达到90°。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传递函数只有一个极 ...

谢谢你的分析,我看懂一点了,再慢慢琢磨琢磨。

还有一句话,“同时形成的极点为1/2*pi*(R4+Ro)*Cload ”,电阻增大(由原来的Ro增大为R4+Ro),这个时候的极点位置不是更小了吗?这样极点的位置不是更加小于增益带宽了吗?请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生了一个较低的零点与高的极点。零点有助于稳定,极点在带宽之外,影响很小。 ...

您好,为什么增加了一个电阻R4,就可以使极点在带宽之外呢。根据 f=1/2*pi*(R4+Ro)*CL, 这样看的话,极点不是变小了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为什么增加了一个电阻R4,就可以使极点在带宽之外呢。根据 f=1/2*pi*(R4+Ro)*CL, 这样看的话,极 ...

是因为引入了一个零点且其与极点相近,故有一定的“中和”作用。详见下帖:

关于运放电路电容负载的稳定性补偿
https://bbs.21ic.com/icview-2573956-1-2.html

网友D:
放大器输出直接电容一般会引起自激,主要是放大器输出与电容C之间存在分布电感L导致的。如下图所示:

由于LC的移相作用,原来R2支路的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因此,放大器自激了。如果分布电感L串入电阻,加大了LC回路阻尼,移相减小,能耗大大增加,自激就不再发生。

也就是说,如果导线分布电感L真的为0,放大器就不会有自激。但事实上分布电感无论如何小,总是存在的。再加上放大器U1的高频特性又特别好,自激在所难免,并且,越演越烈。相反如果U1为低频器件,只要输出与C的连接导线距离不是太远,其分布电感L不是太大,通常是不会产生自激的。具体例子:用OP37(高速运放)自激振荡。更换OP07(低速运放)就一定不会自激振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为什么增加了一个电阻R4,就可以使极点在带宽之外呢。根据 f=1/2*pi*(R4+Ro)*CL, 这样看的话,极 ...

看板楼我的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因为引入了一个零点且其与极点相近,故有一定的“中和”作用。详见下帖:

关于运放电路电容负载的稳定 ...

好的,我好好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大器输出直接电容一般会引起自激,主要是放大器输出与电容C之间存在分布电感L导致的。如下图所示:

谢谢大神的分析,讲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楼我的评论。

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放大器输出直接电容一般会引起自激,主要是放大器输出与电容C之间存在分布电感L导致的。如下图所示:

有2点我不赞成
1. “主要是放大器输出与电容C之间存在分布电感L导致的”。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运放的输出内阻不为0。这个内阻和外部的电容C也会导致移相,从而导致正反馈和自激。至于内阻和分布电感谁占主导地位,应该跟频率有关。如果在音频频段就自激,而且用的是贴片元件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是内阻占主导地位。
2.“如果分布电感L串入电阻,加大了LC回路阻尼,移相减小,能耗大大增加,自激就不再发生”。我认为不对。1楼的图,R4是在R2和CL之间的,所以能消除震荡。按10楼的说法,R4放在R2和运放输出端之间也能消除震荡,真的吗?大错特错了,其实这样反而加剧震荡了。
R4放在R2和运放输出端之间,其实等价于增大了运放内阻,如同第1点所说的,加剧了相移,更容易震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2点我不赞成
1. “主要是放大器输出与电容C之间存在分布电感L导致的”。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因 ...

1. 运放输出内阻R4与电容CL永远不会移相到90度,因此不会构成正反馈。只有R4更换为电感移相会超过90度甚至更多相移。

2。事实上,所有实践表明运放输出与CL之间串联电阻立即消除自激振荡。理论分析也可证明串联电阻足够大这个电路是稳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 运放输出内阻R4与电容CL永远不会移相到90度,因此不会构成正反馈。只有R4更换为电感移相会超过90度甚至 ...

1. 非也。理论上R4与CL永远不会移相到90度,就不会构成正反馈,这是理论的。现实中的电路,只要接近90度,比如85度(还剩5度余量),就会震荡。工程设计中一般都留至少45度的余量才能保证不震荡。
2. 事实上,运放输出与CL之间串联电阻的位置很重要。如果这个电阻在1楼图示位置,可以消除震荡。如果这个电阻在15楼图示位置,反而加剧震荡。不信你试试看。理论分析也可证明,串联电阻足够大还不够,位置也同样重要。

@zyj9490 :这样说就对了。
如果是反馈环的一分子,那就等同于增加输出电阻了。反而越坏。
不构成反馈环的其中一分子,才有效,从外部来看,实际上对反馈信号的传递是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 非也。理论上R4与CL永远不会移相到90度,就不会构成正反馈,这是理论的。现实中的电路,只要接近90度 ...

仿真表明有电阻就不会自激振荡。见下图:

你这是偷换概念啊。哪个芯片的引脚和PCB走线的分布电感有100uH?

网友D:
“你这是偷换概念啊。哪个芯片的引脚和PCB走线的分布电感有100uH?” ———— 是的分布电感通常不会有100uH,但道理是一样的。电感改为0.5uH还是同样结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偷换概念啊。哪个芯片的引脚和PCB走线的分布电感有100uH?” ———— 是的分布电感通常不会有100u ...

0.5u也太大了吧?实际也就几个nH

网友D:
引用 网友F:
0.5u也太大了吧?实际也就几个nH

几nH电感还是这个结果。见下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几nH电感还是这个结果。见下图:

你把可把负载电容改到50n看看第一个是不也不稳定?还有你这仿真如果在时域应该看step响应,看是不有振铃。在频域看增益频响是不有峰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把可把负载电容改到50n看看第一个是不也不稳定?还有你这仿真如果在时域应该看step响应,看是不有振铃 ...

1.  把负载电容改到50n看看第一个还是稳定的,不过信号积分后输出波形变成三角波了。见下图:

2.  如何仿真时域的step响应?

3. 频域看增益频响是有峰值。有峰值就自激振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  把负载电容改到50n看看第一个还是稳定的,不过信号积分后输出波形变成三角波了。见下图:[/backcolor ...

Step就是阶跃波,用pulse信号源设置即可,不要用单音正玄信号源,单音/单频点的正玄波不能反映实际上情况。因为真实放大器电源开启过程含有丰富频率的噪声源,还有其他各种频率噪声或干扰,也可以是自激的来源,用单音正玄信号是不能模拟的。所以用step响应看才对,或者在频域看整个带宽才行。你频域增益有峰值说明相位域度不够要频率补偿。频域增益峰值,和时雨阶跃响应振铃,这些都可以用相位域度来量化。
这些具体大多讲运放的书上都有,可以查看运放稳定性/频率补偿相关章节,我就不复制了。

@xmar :所以看书上会告诉你有源滤波器对Q值有要求,有局限性,不然对元件误差会非常灵敏。反馈放大器稳定性紧紧是不成为振荡器还不够,增益峰值是有要求,要在一定范围内,就是要用相位裕度来量化稳定性呀
频域看增益频响是有峰值,放大器不一定会自激振荡。例如窄带带通滤波器就有峰值,但不会自激振荡。

网友G:
1 +15 ≈ 稳压器‖积分器

网友G:
极点,就是 增益随着频率升高而开始下降 的转捩点,
Rf+Rg 的作用是「稳压」,但随着频率升高,「稳压器」会渐趋于开环,Cf 是「负反馈放大器」接法,它的反馈作用随频率升高而增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  把负载电容改到50n看看第一个还是稳定的,不过信号积分后输出波形变成三角波了。见下图:[/backcolor ...

做工程都要留有余量margin的……刚好理论上不自激,只要相位裕度phase margin 大于0度,如1度就好,问题是元件误差,实际互连,其他各元件分布参数等误差,哪可能会和你的仿真模型一摸一样?做工程不是走钢丝啊。所以实际设计要留出多余的相位裕度,根据其他诸如增益峰值误差,时域响应时间,振铃过冲等等折中,比如常取的60度。增益峰值和振铃现象也是相位域度不够的表现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极点,就是 增益随着频率升高而开始下降 的转捩点,
Rf+Rg 的作用是「稳压」,但随着频率升高,「稳压器」 ...

同是电容,同样由放大器的输出端出发,效果都是使高频增益下降,
但是,接地会减少相位余裕,接至 反相输入端 却会使 相位余裕 增加,
插入 Rx 后,CL 对放大器的羁绊程度大减,开环增益的损失减少,而负载的阻性成份因 Rx 的串入而增加,可使放大器输出的相移减少。

网友G:
负反馈不管哪种,最稳定的地方都是取样点!
所以,虚地 是最稳定的,其次就是在 容性负载 处,在有限范围内,放大器的输出幅度会因容性负荷而 与频俱增,这情况其实在电网就有(发电站的输出会 与负荷俱增,以补偿输电线缆的压降),
恒压源搭载理想电抗,是不会有电压相移的(电压始终跟电源同步,相移 90度 的是电流),因放大器有内阻,才导致电阻跟电抗串联时,分压会有相移,反馈信息有相移就会改变 相频特性,
加上 Rx 后,阻性成份增加,容性负荷造成的相移减小,相位余裕问题得以抒缓,而放大器的输出会因 Cf 的干预而停止增长(避免饱和),因挂载点不是虚地,当输出停止增长时,容性负载的压降就会随频率升高而下跌,相余多了,幅度小了,要自激就没那么轻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  把负载电容改到50n看看第一个还是稳定的,不过信号积分后输出波形变成三角波了。见下图:[/backcolor ...

1、2、3都有明显的过冲和ringing,难保实际的电路不会震荡。4的波形很好。
1的波形符合1楼说的“运放开环输出电阻和负载电容形成极点,导致运放震荡
1和2比,肉眼看不出区别。100nH的分布电感忽略不计。
2和3比,2的过冲稍小些,说明XMAR说的有些道理但不全对,电阻确实能减小阻尼但没有消除过冲和ringing,因为这个电阻的位置不对
2和4比,4明显完全消除过冲和ringning,完全符合1楼说的“在输出端与负载电容CL之间串入一个小阻值的电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防止运放震荡呢”,因为这个电阻的位置是正确的

注意看HWM的帖子,他提到了Rc。Rc的位置并不是随便放的,并不是像Xmar说的那样,跟运放的输出分布电感串联。
HWM在“关于运放电路电容负载的稳定性补偿”也提到了Cc能改善驱动电容负载的能力, https://bbs.21ic.com/icview-2573956-1-1.html
如果想进一步改善图4驱动电容负载的能力,可以像27楼那样,增加一个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