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采不了样

楼主(2018-10-23):
void adc_init(void)
{ADCON=0x16;
ADT=0xA7;//0X87采样时间8us;转换时间20us;
ADCH=0xff; //全为ADC输入口    只要程序运行到这 电压就被拉到了0V,采样就不行了。请问这是怎么了。
ADCON=0x87;
}
电池采样尽然2V 快郁闷死了。那里必须那样设置啊 ,不然就采不了样了啊。

楼主:
硬件本身电压3.7V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回事,你接VDD看看是不是对的呢?

楼主:
SH79F166

楼主:
是内部VDD啊 还没接外了

楼主:
我的采样脚在AN4-AN7都不行,电压被拉到0V。但是改到AN0-AN3就可以了 版主解释下为什么啊

网友B:
加我Q,给你找个FAE支持下

网友C:
ADCH只能一位为1;

网友D:
是不是LCD和ADC共用的问题?
P3.4~P3.7用作AN4~AN7时需要满足2个条件:
    1. CHx = 1;
    2. SCHx = 1;
    CHx = 1,SCHx = 0时,P3.4~P3.7会作为LCD口 。

楼主:
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E:
把没有用到的通道设置为输入无上拉,ADCH[7:4]对应清0即可。

网友F:
void adc_init(void)
{ADCON=0x06;
ADT=0xA7;
ADCH=0xff;
ADCON=0x87;
}

网友G:
LCD共享的问题
P3.4~P3.7用作AN4~AN7时需要满足2个条件:
    1. CHx = 1;
    2. SCHx = 1;
    CHx = 1,SCHx = 0时,P3.4~P3.7会作为LCD口 。
    解决方法:把没有用到的通道设置为输入无上拉,ADCH[7:4]对应清0即可。
    (就是说,开始转换的时候,才将该IO口设置成ADC口)
     正确切换通道举例如下:
      P3SS = 0X0F;
      P3CR = 0X00;
      P4CR = 0X00;

; AN4
       ADCON = 0X08;
       ADCH = 0X10;

;AN5
       ADCON = 0X0A;
       ADCH = 0X20;

网友F:
ADCON=0x86;
这样更可靠点;试下呢

网友H:
其实可以用内部采样口,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H:
比如说PIC的AD有一个内部固定参考电压通道,就可以反算出PIC的供电电压了。

网友I:
这个方法有点不稳定

网友H:
更重要的是,不用任何外部电路,就一个最简系统就可以完成。

网友A:
这个问题在说明书里应该说明下

网友C:
application note上有说明

网友H:
说明书应该找不到这样的问题的说明。最好看看电路哪里 有问题。

网友J:
LCD共享的问题 P3.4~P3.7用作AN4~AN7时需要满足2个条件:     1. CHx = 1;     2. SCHx = 1;     CHx = 1,SCHx = 0时,P3.4~P3.7会作为LCD口 。     解决方法:把没有用到的通道设置为输入无上拉,ADCH[7:4]对应清0即可。

网友J:
 正确切换通道举例如下:       P3SS = 0X0F;       P3CR = 0X00;       P4CR = 0X00;  ; AN4        ADCON = 0X08;        ADCH = 0X10;  ;AN5        ADCON = 0X0A;        ADCH = 0X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