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搞晕了

楼主(2018-10-23):
上位机发送一个字符串,用430接收并解析;比如发送字符串"ch110",再识别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的时候,串口调试助手的输入栏是填 ASCII 还是字符 或者16进制数,那里还有一个HEX16进制发送, 我发送0x0c选择16进制发送,接收没有错误 填写ch 发送就是寄存器缓存没有接收到,不勾选16进制发送接收到的是0x68

网友A:
看下使用手册吧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view/cad8ee727fd5360cba1adb78.html

网友C:
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D:
是不是判断的格式不同

网友E:
串口调试助手吗

网友F:
楼主字符串判断吗

网友G:
是需要接受上位机吗

网友H:
分解字符串

网友I: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J:
发送字符串"ch110",接受的也是这个呢。

网友K:
串口调试助手有啥问题

网友L:
发送的数据格式是一样的。

网友M:
内部的处理机制都是二进制。

网友L:
数据格式不一样,但是数据是一致。

网友D:
显示的方式。

网友K:
是上位机显示的问题吗

网友E:
这个使用16进制就行。

网友J:
每一个字符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