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 进入不了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8-10-23):
串口寄存器配置都正常,在程序中给SUBF1写入数据,串口调试软件能够接收到,但程序确进入不了中断,是否进入中断我是通过LED灯来实现,进入中断LED灯亮,LED灯程序也单独测试过了都是好使的

楼主:
        SCON1=0x50;  //ģʽ1£¬Ê¹ÄܽÓÊÕ¹¦ÄÜ
        EICON|=0x80; //Ë«±¶

        CKCON=0x10;  //CLKOUT  4·ÖƵ
        TMOD=0x20;   //TIME1  8λ×Ô¶¯ÖØ×°Ä£Ê½
        TH1=0xB2;    //9600²¨ÌØÂÊ
        TF1=0;
        TR1=1;       //ʹÄܶ¨Ê±Æ÷1

        ES1 = 1;
        EA=1;

void ISR_UART1        (void) interrupt 7  //´®¿Ú1ÖжϺ¯Êý
{
        if(RI1)
        {

                RI1=0;
        }
        if(TI1)
        {/*
                if(rs4_fcout<rs4_fa_cout)
                {
                        rs4_fa_zhi++;
                        SBUF1=(*rs4_fa_zhi);
                        rs4_fcout++;
                }
                else
                {
                        rs4_fcout=0;
                        rs4_fa_cout=0;
                } */
                TI1=0;
                                        if(IOE&0x01) IOE&=0xfe;
                        else IOE|=0x01;
        }
}

程序进入不了发送中断,请求大神帮助下,谢谢了

楼主:
发现,串口1的发送和接收中断都响应不了,不触发这个中断,实在搞不明白了,难道芯片挂掉了

楼主:
在网上查到的例子程序,也都是这么用的,但我的板子只能通过软件判断TI1标志进行数据发送

网友A:
查询方式?

楼主:
无法实现通过串口中断自动发送数据

网友B:
进入不了串口1中断程序

楼主:
但初始化的过程中已经ES1=1了,已经打开了中断,全局中断EA=1也打开了,但就是不行,真是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