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速度不够

楼主(2018-10-23):
能否用430 对1K的信号进行FFT运算感觉速度不够

网友A:
我先了解下FFT的知识的,我查的分享给大家了

网友B:
FFT是一种DFT的高效算法,称为快速傅立叶变换(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算法可分为按时间抽取算法和按频率抽取算法,先简要介绍FFT的基本原理。

网友C:
FFT是离散傅立叶变换的快速算法可以将一个信号变换  到频域。有些信号在时域上是很难看出什么特征的但是如  果变换到频域之后就很容易看出特征了。这就是很多信号  分析采用FFT变换的原因

楼主:
谢谢啊 我是想知道430 用8M的速度对1K的信号先用内不的AD12采集 再进行FFT运算 速度够不

网友D:
实时的,肯定不行,如果采样完后,再做FFT,(期间只采样,不运算),隔段FFT,应可以的.

网友E:
1k的信号的资源非常紧张的了,至少要采集1024组数据的,然后分析处理的,这中间还有其他的占用资源的

网友D:
应该是这样的,要保证实时性还得上DSP啊

网友F:
做实时的FFT可能不行的

网友G:
这个需要看下FFT的运行速度的

网友H:
有些信号在时域上是很难看出什么特征的

网友I:
这个肯定不行的。

网友:
推荐使用DSP芯片吧。

网友J:
N点DFT共需要N2次复数乘法

网友K:
单片机很难实现了。

网友L:
楼主可以分开计算的。

网友M:
N个采样点,经过FFT之后,就可以得到N个点的FFT结果。

网友N:
以前写过 FFT 的运算程序

网友O:
直接用DFT计算

网友P:
DFT和FFT的运算量比较下

网友Q:
楼主尝试别的芯片吧。

网友N:
这个计算量还真没有计算过呢。

网友I:
FFT的计算很大的。

网友M:
FFT运算量:Nlog2N(2为对数的底)。

网友:
5509的芯片就可以实现。

网友L:
对128采样数据试试看。

网友J:
共4N2次实数乘法和(2N2+2N*(N-1))次实数加法。

网友K:
1024数据量太大了。

网友Q:
MSP430肯定很难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P:
对1K的信号进行FFT运算太难了。

网友O:
多种DFT算法时间抽取算法DIT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