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DC升压,电流可调,可设置吗?

楼主(2018-10-23):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能够将电压从10-14V升到15V,电流最大3.2A。
  这个应用的集成IC有很多!

但是,另外一个需求是能够设置电流,0.5A,1A,2.5A,3.1A这样的话,目前找来找去好像没有合适的。
有些IC 有电流检测电阻,但是这个电阻是过电流的,如果需要这样好像比较不好。

是否有可以设置电流的,比较不过电流的。

网友A:
设置电流做什么用?电流超载了想做什么动作,降压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楼主:
谢谢T叔!!
主要用途是针对不同的负载,设置不同的限流值。避免浪费!!
因为这个升压是可以通用的,假设有的设备只需要1A,那么就把电流限制设定到1A ,
                                                          如果需要3A,就设置到3A.
我的想法是对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
主要用途是针对不同的负载,设置不同的限流值。避免浪费!!
因为这个升压是可以通用的,假设有 ...

输出电流的大小,是有负载决定的,需要1A电流的设备,升压DC-DC当然就是输出1A,负载要2A或者3A,只要DC-DC有这个负载能力就可以了,没必要做限流,当然可以设置最大输出保护电流,免得短路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流的大小,是有负载决定的,需要1A电流的设备,升压DC-DC当然就是输出1A,负载要2A或者3A,只要DC- ...

是啊,对于这点我也犯迷糊了!

但是客户的应用就是想让这个升压能根据而应用设备的本来电流设置好限流值。避免原来的线路因为负载需要获取了现在负载的更大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
主要用途是针对不同的负载,设置不同的限流值。避免浪费!!
因为这个升压是可以通用的,假设有 ...

那就串几个适当的限流电阻,用波段开关切换就行了.其实并不节约,多余的电都耗在限流电阻上了.你做什么东东,问题很奇怪,既然设备只需要1A,那电源当然只会流出1A,多余能量没有出口,不会流失的.哪里用得着限流.所以你先确定设备只需要1A,不会再增大了.

好的,谢谢,我跟客户再沟通一下

网友C:
一般的DC DC,恒压控制为多,而电流只是作为过载保护设计一个限值。
当然你也可以用DC-DC来做恒压恒流的DC变换器,不过这样一来,恒流部分,通常需要你自己来衍生,用外围线路,和恒压控制部分或起来,共同控制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将电压从10-14V升到15V,电流最大3.2A。
集成IC,有没有推荐的。。呵呵。。LM3478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