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位为什么闪烁?

楼主(2018-10-23):
数码管显示999-0;个位为什么闪烁?如何改善?现附程序如下,请大神指点!!!!!!!!
sbit shi=P1^2;
sbit bai=P1^1;
unsigned int a,b,c, j;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x)
{
        for(a=x;a>0;a--)
                for(b=110;b>0;b--);
}
main()
{           while(1)
        {

                for(c=999;c>0;c--)

                        {
                            //delay(100);
                                   bai=0;
                                P0=shizhong[c/100] ;
                                delay(8);
                                P0=0xff;
                                bai=1;

                                  shi=0;
                                P0=shizhong[c%100/10] ;
                                delay(8);
                                P0=0xff;
                                shi=1;

                                ge=0;
                                P0=shizhong[c%10];
                                delay(24);
                                P0=0xff;
                            ge=1;
                        }

        }
}

网友A:
P0=0xff; 都去掉,delay(8),小点,或去掉试试

网友B:
P0=0xff; 都去掉,delay(8),小点,不能去掉 不然可能有重影  你把晶振频率调大一点  让程序刷新的快一点

网友C:
sbit shi=P1^2;
sbit bai=P1^1;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x)
{
        unsigned 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U8 c2;
                int c1;

                for(c=999; c>=0; c--){
                        for(c2=0; c2<100; c2++){
                                //delay(100);
                                bai=0;
                                P0=shizhong[c/100] ;
                                delay(8);
                                P0=0xff;
                                bai=1;

                                shi=0;
                                P0=shizhong[c%100/10] ;
                                delay(8);
                                P0=0xff;
                                shi=1;

                                ge=0;
                                P0=shizhong[c%10];
                                delay(8);
                                P0=0xff;
                                ge=1;
                        }
                }
        }
}

网友D:
sbit shi=P1^2; sbit bai=P1^1;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x) {         unsigned 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U8 c2;                 int c1;                  for(c=999; c>=0; c--){                         for(c2=0; c2<100; c2++){                                 //delay(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