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TS3USB221 这个芯片只能通3.6v电压吗???

楼主(2018-10-23):
最近改两个摄像头车用
刚开始用继电器切换信号,后来老出问题
现购买了Usb switch 模块
突然发现 这个Usb 模块似乎是3.6v
本想着Usb都是5v的
因为车上的摄像头我测试了电压是5.2v供电
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东西网上基本上找不到能买到的模块
请问该怎么办

楼主:
好像可以用,我理解错了,只有控制的信号是3 .3v

网友A(2019-10-30):
引用 楼主:
好像可以用,我理解错了,只有控制的信号是3 .3v

你好 我想知道这模块怎样接控制线啊,我车只有1个USB只支持一个,想用这个切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