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uct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8-10-23):
写了一个复数运算的头文件,加到project后报错说complex的struct未定义
我有重新开了一个project测试,结果还是这样。
原先写的头文件,用Dev-c测试的时候都没问题,加到ccs就有问题了,ccs用的是7.2.0。
求大神看看这倒是怎么回事

网友A:
comp1 c前面加struct

网友B:
ccs里面的c和普通的c还有其他不同的地方吗?

网友C:
没用过CCS,但是我用的编译器的语法,你这样定义结构体是错的

网友D:
可是dev-c是能这样定义的,是dev-c编译器让用户可以这样定义吗

网友E:
编译器的语法不一定都相同。不过建议你看看结构体的声明和定义,按照C的方法做是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