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while语句连用的问题

楼主(2018-10-23):
while(work_time_flag==0&&judgement_sign==1&&t2_flag<=204)

while(work_time_flag==0&&judgement_sign==1)

{

if(……)

}

两个while语句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当t2_flag>204是不在执行后面的语句?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如果符合第一个while里面的要求,就停在原地,不执行之后的程序;否则就执行之后的程序

网友B:
这样的用法还是让人理解有点费神的, 建议写代码采用最容易让人理解的方式来写.

网友C:
第一个while最后应该有个分号吧。

网友D:
第一个while的后面没有分号,怎么回事?

网友E:
先执行第一个while,如果第一个while满足条件后跳出 进入第二个while循环执行

网友F:
哪一个条件满足就运行哪一个,又不是两个while(1)

网友G:
理论上是这样,当t2_flag>204是不在执行后面的语句,但如果只是为了这个,略显累赘,这个要看写代码人的意图,我有的时候连写两个while是为了break退出最内层的循环后,可以继续再在最外层循环中循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