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功放共电源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8-10-23):
在我的电路中加入功放驱动喇叭,单独给功放供电是喇叭没有噪音,效果很好,当用电路中统一的电源给功放供电时,喇叭存在“嘟嘟嘟”的很有规律的噪音。我的电源是12V的,滤波选 LC还是RC好,应该选多大的电容电感电阻?(功放自带了1000uF的电容)

网友A:
这个需要通过公式的计算和硬件调试才能确定参数

网友B:
最好单独为功放板供电

网友C:
楼主的电源是变压器 还是开关电源

网友D:
空间允许的条件下,当然是LC滤波好,一起供电时,电路中还有其他什么模块

网友E:
一起供电时,电源功率是否够?

网友F:
“嘟嘟嘟”的很有规律的噪音, 频率这么低, 看看是不是是有大的负载变动导致电源电压脉动了吧
可以用示波器监控一下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