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cube里FatFs_USBDisk例程问题

楼主(2018-10-23):
运行之后插上USBcn5,电脑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不是应该出现个类似U盘的东西,还是我哪个地方弄错了

网友A:
确保你的板子至少是usb-device例程。

网友B:
用的是F411E 的discovery的板子,Applications\FatFs工程

网友C:
相当于把411当作host,读取外接的U盘等设备

网友D:
411如果被电脑识别,411相当于下位机需要配置为device设备,而不是host设备

网友E:
Audio_playback_and_record的例程是设备吗?这个主机和设备是怎么区分的?

网友F:
楼主运行的是哪个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