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通用定时器中断(TIM2)

楼主(2018-10-23):
//-------------------TIM2.c------------------------//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通用定时器中断初始化,这里时钟选择为APB1的2倍,而APB1为36M,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2
void Timerx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时钟使能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000;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计数到5000为500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00-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0Khz的计数频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TIM中断
TIM2, //TIM3
TIM_IT_Update  |  //TIM 中断源
TIM_IT_Trigger,   //TIM 触发中断源
ENABLE  //使能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TIM2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LED0=!LED0;
}
}

//-------------------TIM2.H------------------------//
#ifndef __TIMER_H__
#define __TIMER_H__
#include "sys.h"
void Timerx_Init(u16 arr,u16 psc); //通用定时器2中断初始化,这里时钟选择为APB1的2倍,而APB1为36M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TIM2中断
#endif

楼主:
例子简单,但是容易懂。分享给大家。

网友A:
tim2是高级定时器还是基本定时器呀

网友B:
代码很清晰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