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DSP2812外扩AD的程序和电路图

楼主(2018-10-23):
谁有DSP2812外扩AD的程序和电路图呢?

网友A:
没有这么干过, 都是用内部 ADC,  你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可以考虑发到 外包版块去?

网友B:
加运放和提供参考电压的芯片即可

网友C:
板子的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的供电也要隔离开。

网友D:
不同的ADC芯片这些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E:
MAX125使用的比较多,也有比较多的原理图与程序

网友F:
程序都是使用并口的方式进行通讯读取ADC的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