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P1.0口内部烧掉拉?

楼主(2018-10-23):
我在单片机外部接口上拉47K到3.3V,P1.0,P1.1两个口,但是我测电压的时候P1.0的电压只有1.5V,P1.1的电压3.3V难道P1.0口内部烧掉拉?

网友A:
10k一下的上拉电阻吧。。

网友B:
IO怎么配置的 外部接什么电路

网友C:
如果你带有外部电路测量的电压不准确的吧。

网友D:
会不会是你引脚配置出错,或者是你的PCB上有多余的链接。

网友E:
怎么可能之后1.5v呢?、

网友F:
有可能是上拉电阻太大了。

网友G:
是不是IO配置的问题呢?

网友H:
有其他的芯片可能拉低电压。

网友I:
可以选择使用10K电阻了。

网友J:
可以试着加个三极管作为驱动。。

网友K:
正常的上拉电阻都是10k。

网友L:
加上了上拉电阻电路的,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IO口的被损坏了的

网友M:
IO口的一般的不会坏掉的,看下跟IO口的先关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N:
估计是引脚寄存器配置不对,或者是外接负载的原因。

网友O:
应该不是烧掉的问题

网友P:
应该没有烧掉 可能你的硬件连接有问题

网友Q:
能给一个硬件图看看吗 个人感觉烧掉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R:
跟内部上拉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