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转换的结果并非线性关系

楼主(2018-10-23):
测量输入电压后,程序显示的转换的结果与采用公式计算的结果不符,并且在不同的输入电压下,AD转换的结果并非线性关系

网友A:
你的硬件电路上的输入是多少,单片机的引脚上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很可能是中间的隔离电路造成的原因!

网友C:
你使用的是什么公式啊,转换结果是什么啊?

网友D:
data = 4095*(Vin - Vr-)/(Vr+ - Vr-),采用内部参考2.5V,是不是就是令Vr+=2.5V,Vr- = 0V,将测得的引脚输入电压带入公式后,得到的结果与仿真结果是否吻合啊。

网友E:
程序显示的转换的结果与采用公式计算的结果不符,并且在不同的输入电压下,AD转换的结果并非线性关系

到底偏差有多少?
据手册 ADC 是会稍微有一些非线性问题, 大概 1,2 个 LSB

网友F:
建议楼主改成头文件里的定义,这样可读性会增加很多。

网友G:
ADC寄存器配置上,有没有给internal ref足够的建立时间?ADC转换时间是不是合理?

网友H:
会不会是参考电压不稳定,差多少??

网友I:
隔离电源模块的作用主要有哪些啊

网友J:
强电弱电隔离IGBT隔离驱动\浪涌隔离保护\雷电隔离保护(如人体接触的医疗电子设备的隔离保护)

网友K:
线性拟合的结果一般比较准确的。

网友L:
输入的电压可能受到内阻影响。。

网友M:
使用外设AD转换芯片比较精准。

网友N:
AD转换的结果一般都有误差的。

网友O:
输入的电压是不是经过电阻分压的,可能电阻的精度不够

网友P:
而隔离器是一种采用线性光耦隔离原理,将输入信号进行转换输出。

网友Q:
容量冗余是指电源的最大负载能力大于实际负载,这对提高可靠性意义不大。

网友R:
冗余热备份是指电源由多个单元组成,并且同时工作,但只由其中一个向设备供电,其他空载。

网友S:
程序里怎么写的

网友T:
是不是你转换的时间太短

网友U:
读取的存储器没有错误码

网友V:
楼主用的哪种转换方式呀

网友W:
大概能差多少呀

网友X:
采样频率和信号频率是否匹配

网友Y:
贴上代码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