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CD需要多少段数

楼主(2018-10-23):
需要驱动一块LCD,49mm*21mm,应该是点阵,可显示字母及数字。

网友A:
先搞清楚液晶的型号 别应该 要肯定

网友B:
请选独立的LCD驱动芯片。。。。

网友C:
选择独立的点阵式LCD驱动芯片 不过一般的点阵LCD模块内都集成了驱动控制器

网友D:
具体方法可参照LCD的datasheet。。

网友E:
现在液晶LCD很普遍了,点阵比如12864都是一个成品,自带驱动芯片,不需要内置D段式液晶的控制器,那样比较贵..

网友F:
现在液晶LCD很普遍了,点阵比如12864都是一个成品..

网友G:
自带驱动芯片,不需要内置D段式液晶的控制器,那样比较贵

网友H:
要先看液晶屏的手册的,看需要多少段和位。然后来选mcu

网友I:
12864都是一个成品,自带驱动芯片

网友J:
12864应该就够你用的了

网友K:
一般的点阵LCD模块内都集成了驱动控制器

网友L:
需要什么要求的屏幕啊 你这个参数给的太少了

网友M:
跟段数没啥关系吧

网友N:
你显示的这个跟段数没有关系 看你想显示多少位

网友O:
跟驱动芯片和你的位数有关系吧

网友P:
看你的驱动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