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能不能字节编程啊

楼主(2018-10-23):
百度上说只能半字或字编程,不能字节编程

编程手册上好像又能字节编程

问题1:
    到底是能还是不能呢?

问题2:
    FLASH中内容为0x1234FFFF,能不能写入0x12345678呢?

问题3:
    字节、半字、字、双字编程必须要和电压对应吗?3.3V只能使用字编程?

网友A:
可以的啊

网友B:
肯定可以啊

网友B:
看你如何编程了

网友C:
问题1:
    到底是能还是不能呢?
==>这要看你选的STM32具体系列及型号。
如果是F1,就不行。如果是F2系列就行。我看你发帖时提示F1,你给的资料又是
关于F2的。

问题2:
    FLASH中内容为0x1234FFFF,能不能写入0x12345678呢?
==》不能。要先做page擦除后才能写。
问题3:
    字节、半字、字、双字编程必须要和电压对应吗?3.3V只能使用字编程?
==》这个对应关系是基于不同编程宽度的,当然长宽度的支持窄宽度的。即做32字编程
的电压,也支持16/8的编程。反过来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1:
    到底是能还是不能呢?
==>这要看你选的STM32具体系列及型号。

明白了,多谢

网友D:
应该可以的

网友E:
貌似可以呀

网友F: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看型号

网友G:
貌似有的型号可以

网友H:
我用的407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