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40060配合单片机怎么做锂电池充电管理?

楼主(2018-10-23):
TPS40060是输入10 V-55 V同步降压转换器,最大输出电流10A。TPS40060配合单片机做锂电池充电管理,怎么实现对充电过程的管理?输入电压18V或者36V,给12V或者24V锂电池充电,最大电流10A。
我知道要通过单片机采集电池的电压,然后去控制TPS40060的输出电压。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实现对TPS40060输出的电压进行控制?

网友A:
嗯, 锂电池的充电管理,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你需要考虑电池监视, 充电和平衡等方面的问题.
建议你先详细了解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后再动手哦

网友B:
直接用专用的充电芯片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