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脉冲启动电路的设计,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8-10-23):
大家好,由于项目需求,需要设计一款:能暂时提供一个启动脉冲的电路,这个脉冲主要是能瞬间启动MOS管(Vgs=10V,驱动电流2.7A左右),让变压器工作,再由变压器复变提供能量,反馈过来给专门的芯片(比如FPGA之类的)供电和驱动电路供电,由此来产生稳定持续的脉冲来接着导通mos管,有咩有大神有相关的设计经验或者看到过类似的案例,希望能看到有人回复,,,谢谢了!

楼主:
如图,类似于这种的

类似于上图的这种

类似于上图的这种

网友A:
LZ 问下度娘,看看 UC3842 的启动电路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问下度娘,看看 UC3842 的启动电路是不是这个意思。

跟UC3842启动电路有不同的地方,UC3842只需要提供一个16V的VCC,电流几十mA就行了。我这里,需要的是一个启动脉冲,对电流有要求的

网友B:
用电阻积分+431(做比较器用)+三极管(或MOS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