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部份接入法

楼主(2018-10-23):
把客体的一部份接进系统,就是部份接入法,客体必须是完整的环路,部份接入才有意义!

楼主:
在此电路中,BJT的射极是受控者,是负载接于调谐槽路上的一部份,这跟狭义的 部份接入法不符。

楼主:
LC並联谐振的对外阻抗很高,BJT集电极输出阻抗高的是 动态电阻,实际电阻很小,
实际电阻匹配,Ic 方得物尽其用,部份接入就是这效果,BJT集电极的动态电阻高,Uce 完全听任 LC槽路 摆布,三极管纵以非正弦电流给 LC槽路「充电」,槽路的摆震依然能保持正弦规律。

楼主:
有没有发觉,在 部份接入法 中,接于集电极的总是 LC槽路的首尾端,不会接在抽头处,我想,这样的安排,中和电容的功能才可得以发挥吧?

网友A:
本振+混频,选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振+混频,选频输出?

我猜是的,这是搜来的图,如果它是接收机,应该有天线,
那么,这就不是个单纯的振荡电路,而是本振兼变频,抓取讯号的是磁棒天线,副边一端接基极,一端接电容。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发觉,在 部份接入法 中,接于集电极的总是 LC槽路的首尾端,不会接在抽头处,我想,这样的安排,中 ...

真正起到 中和 作用的,並非 中和电容 本身,而是 电感(自感或互感),中和电容所起的作是 隔直限交 。

网友B:
好像是古代收音机的混频级

网友B:
其实古代收音机一般是高放混频一个三极管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古代收音机一般是高放混频一个三极管完成

是的,很普遍,这样做,出来的还是射频,可尽用管子的全部容量,高频输出幅度远比 来复 模式大。

楼主:
丙类功放早已不是新鲜事物,但我发觉,那些开发者及用家们似乎不曾在丙类功放中引进 部份接入法!
这样,功率管的电流几乎肯定会远大于 LC槽路 的並联谐振电流,管子不就总是饱和(也就是 过压状态)了吗?!

楼主:
用于弱电的LC槽路,频率对了就行,设计自由程度比较大,
用于强电的就不一样了,那个电感须考虑 每伏匝数,根据接入系数得出总匝数,算出电感量,然后配以耐压够高的电容。

唰,用于弱电的,Q值最重要。

网友C(2021-11-18):
部份接入法,非唯电感独专,电容也可以,
克拉波与锡拉电路,就是跟  电容反馈式 配套的 部份接入法,
电感与电容的组合是 封闭环路,故能满足  无功 流通与互换 的物质条件, 可进行  衰减性的 自由震荡。

网友C:
电感反馈,用抽头就可以,电容反馈则需加插电容,这就对谐振频率有影响,这电路的电容数值,是 蓝紫並联 !!

网友C:
部份接入,就是把负载的一部份接到系统(输出端) ,接入系数,就是接入部份佔整个负载的份额,
系统输出幅度是固定的,所以,部份接入的效果,是自耦升压,接入系数愈小,接入阻抗就愈小,升压比则愈大,
而 反馈系数 则是 返还到输入端的输出份额,只取决于反馈链的配置,跟 负载接入系数 无关,
在上图那个 锡拉电路 中,接入系数取决于 C3 ,C3 愈小,接入系数愈小,反馈系数则纯属  C1跟C2  两家的事 。

网友C:
C3 倘若短路,则电路回退为基本形,考毕兹电路,C1和C2 兼当 主震与反馈,取值不能随意,
电抗並联,可存在 无功环流,这点跟电阻有别,但各路阻抗仍是独立的,跟电阻一样,
对于三极管,主震槽路的格局,是 並联谐振,那么,跟感抗並联的,就有  蓝,紫,蓝紫並联  这三种容抗组合,
究竟,感抗应该跟哪个容抗相等才对,如果我没曲解 冯秉铨 教授留下的文献,那就该挑 紫色,亦就是 C4 ,
而 C1和C2 则只起反馈作用,不参与震荡,而系统需对这两个电容的並联值作 共轭匹配,做法是在反馈点(发射极)串入电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3 倘若短路,则电路回退为基本形,考毕兹电路,C1和C2 兼当 主震与反馈,取值不能随意,
电抗並联,可存 ...

我对此类电路没有深入的研究,仅提两点建议:
1. 振荡电路中所有LC元件都对振荡频率有贡献,例如C1、C2,即它们都是谐振电路的组成部分,只是贡献大小有区别。
2. 须慎用放大器、无源电路匹配的概念。因为振荡器中有负阻,传统的匹配概念对负阻无效。

网友C:
电抗不是实体电阻,但伏安特性 跟实体电阻无异,有源器件的输出阻抗则是 动态电阻,
並联谐振状态,相当于阻值为无穷大的纯电阻,而三极管的 Ic 正常不会是零,那么,LC槽路 相当于受方波驱策,不是震子而是滤波器了,
但是,感抗与容抗,实际上 都不是无穷大,三极管若接于电感或电容身上,就能被有效加载,不饱和了,反过来又为 LC槽路 的摆渡提供了空间,好让其 Q值 得以正常发挥,震荡频率的稳定度明显改善,
震荡频率愈高,三极管寄生电容在 LC槽路 中的掺和就愈大,使震荡器的工作频率跟 LC槽路 的谐振频率不脗合,关键是,有源器件的寄生电容带着 非线性,容量随管子的运行而变化,这就会导致  寄生调频效应 !
克拉波电路没有 C4 ,谐振频率由 C3 决定,这样,反馈电容可远大于 C3 ,更远远大于 结电容,把 结电容 的影响淹没了,使震荡频率变得稳定,锡拉电路的主震电容是 C4 ,而 C3 的作用是 耦合,並提供部份接入所需的环节。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对此类电路没有深入的研究,仅提两点建议:
1. 振荡电路中所有LC元件都对振荡频率有贡献,例如C1、C2, ...

对 “所有LC元件对振荡频率都有贡献” 作个说明。
以上图为例。
如果这是个振荡器,C3-C4-L部分的等效元件将为电感,该电感与包括C1-C2在内的等效C元件形成谐振电路。
这是对“C1、C2对频率有贡献”的解释。
C4的变化将改变谐振频率。如果上述等效电感元件不存在,此电路将不是振荡器。

网友C:
在非谐振状态时,LC槽路中 各元件的阻抗 只跟 各元件的自身参数 相关,
对于放大器而言,这 LC槽路 的格局,是  两个电容串联跟LC串联 的並联,
把放大器输出的频率由 0Hz 起调,由于 C3 容量远小于 左通道,纵然电感几乎不把作用,右通道阻抗仍大于左通道,
随着频率升高,感抗逐渐赶上 XC4 ,紫色槽路的阻抗  随着並联谐振点的靠近而暴升,赶上 XC3 ,但因是容性,串联谐振的条件 不满足,
当频率正好跟 紫色槽路的 並联谐振 频率相等时,並联谐振 来了,这时,左右通道的阻抗差距最大,这 並联谐振,是 紫色槽路 的谐振频率,而 C3 的作用,是避免出现  左通道跟紫色槽路直接並联  的状况,並且 以蓝紫並联的样式 实现 部份接入,
频率略高于 紫色槽路 谐振频率附近时,紫色槽路的阻抗 回落至跟 XC3 相等,在右通道 形成 串联谐振点,因串联谐振时 阻抗为零,故有机会跟左通道阻抗阻抗相等而且互补,並联谐振不无可能,但这种並联谐振的阻抗不高,频率再高些,感抗跟 XC3 相等了,但槽路阻抗却跟 XC3 不相等,反而成不了串联谐振,我对 西勒电路 的分析大慨就是这样。

网友C:
对于放大器而言,这 LC负载 的格局,是 两个串联电路的並联,克拉波与西勒 两者皆然,
把 C4 砍掉,西勒 就变作 克拉波,当  放大器输出的频率 高于右通道的串联谐振频率,右通道 才显感性,
左通道的电容容量 数倍于 C3 ,当 放大器输出的频率  低于右通道 的 串谐频率 时,左通道 的阻抗远小于 右通道,串联谐振时  阻抗降至零,
放大器输出的频率 略高于串谐频率 时,感抗冒头,阻抗回升而且 跟左通道互补,当两通道的阻抗 既互补又相等时,並联谐振 不无可能,但这个 谐振的阻抗 不及 自由震荡 (蓝紫並联) 模式那么高。

网友C(2021-12-22):
电流源再强,其电动势还是 听任电压源的摆布,
电压源再强,其电流方向还是 听任电流源的摆布,
部份接入,就是 自耦升压,不过,当变压器加载时,电源电流也会流向负载,那就相当于 两个绕组反並联,励磁作用减弱,负载短路,则可导致 失磁,
所以,部份接入法以 大感小容 为宜,另外,推推挽拓扑 若两管皆通,就必须在电源串入 扼流圈,还有,推挽变压器 (原边) 如果跨接电容,则当 两管皆通 时,电容因变压器失磁而被短路,LC谐振进程 被破坏 。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电流源再强,其电动势还是 听任电压源的摆布,
电压源再强,其电流方向还是 听任电流源的摆布,
部份接入 ...

揪错:推挽绕组如果 共模馈电,则为 无效励磁,而谐振电容对变压器的馈电,是 差模 的,所以,励磁有效,变压器 仍能正常运作。

网友C:
负载接于 放大器或电源的一部份,不是 部份接入 法,
放大器或电源 接于负载的一部份,才是 部份接入 法,
推挽拓扑,如果没有 C1,则 T1 原边 无 交流闭合环路,不构成 部份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