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这样连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10-24):
如图,

下边op213的作用是干嘛用的?仅仅是滤波吗?

楼主:
C:\Users\SHING\Desktop

网友A:
求大神讲解,谢谢各位了

网友B:
按照这个反馈接法,输出会是放大到饱和输出

网友C:
自动稳零电路,

可以将输出的平均值稳定在0V附近,

因为上面的电路增益太大了,失调电压也会被放很大,导致输出失调不可忽略,增加稳零可以减小输出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