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传导骚扰没过

楼主(2018-10-24):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如图传导骚扰测试没过,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可以在线束与地之间加滤波电容试一下,也可以在电源回路里加对应频段的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线束与地之间加滤波电容试一下,也可以在电源回路里加对应频段的滤波器 ...

是双插的电器,没有接地线的

网友A:
那就接在线束与实验室地上试一下

网友B:
是什么产品?可以交流一下,QQ:2183870467

网友A:
传导超标只能加滤波元件才能解决

网友C(2021-11-18):
加共模电感+X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