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 虚拟串口 无法识别的 usb设备求助

楼主(2018-10-24):
最近要用到USB CDC驱动,用的芯片是STM32F373C8,程序之前已经调通的,VCP驱动也安装上了,旧板子上电能正常显示端口。

新做了块板子,还是用的这个芯片,程序能下载,下载完了重新上电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提示“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
晶振确认是8M没问题,DP也有接1.5K上拉电阻,电阻电容也挨个看了没有虚焊的问题,上网查了大家说的可能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驱动重新安装也还是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请教大牛们,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实在是没招了上来问问大家

楼主:
信息:

已配置设备 USB\VID_0000&PID_0002\5&e4a4c6&0&4。

驱动程序名称: usb.inf
类 GUID: {36FC9E60-C465-11CF-8056-444553540000}
驱动程序日期: 06/21/2006
驱动程序版本: 10.0.16299.15
驱动程序提供商: Microsoft
驱动程序部分: BADDEVICE.Dev.NT
驱动程序等级: 0xFF0000
匹配设备 ID: USB\DEVICE_DESCRIPTOR_FAILURE
低等级驱动程序: usb.inf:USB\DEVICE_DESCRIPTOR_FAILURE:00FF2000
设备已更新: false
父设备: USB\ROOT_HUB30\4&f6625d6&0&0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的问题的吗

网友A:
视频里怎么讲的? 用bushound看有没有更多信息. 如果有.贴上来...

网友A:
你旧版子完全没问题? 新板子就有问题?这样的话你注重比较板子的差异.用完全一样的固件, 不考虑usb的问题,考虑焊接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旧版子完全没问题? 新板子就有问题?这样的话你注重比较板子的差异.用完全一样的固件, 不考虑usb的问题,考 ...

BUSHOUND抓不到数,因为根本枚举就没成功啊,get不到设备描述符,我焊了两块板子,都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旧版子完全没问题? 新板子就有问题?这样的话你注重比较板子的差异.用完全一样的固件, 不考虑usb的问题,考 ...

USB电路这里,除了需要上拉电阻,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网友B:
上拉电阻没有加开关管控制?那你要估算好上电时间
加了的话,就可以慢悠悠上电,然后在需要启动USB的时候再控制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没有加开关管控制?那你要估算好上电时间
加了的话,就可以慢悠悠上电,然后在需要启动USB的时候再 ...

没有加开关管呢,
那意思是上拉电阻和3.3之间我手动加一个开关,上电了再上拉,这样子?我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没有加开关管控制?那你要估算好上电时间
加了的话,就可以慢悠悠上电,然后在需要启动USB的时候再 ...

这个不用加. 原因是失败后host会重试. 时间足够长. 所以这么多年大家都不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BUSHOUND抓不到数,因为根本枚举就没成功啊,get不到设备描述符,我焊了两块板子,都是这样的问题 ...

我的视频你看没?上面的调试方法随便学学也不应该这么回复我...

bushound是看枚举成功的, 枚举成功之前没有逻辑分析仪,你可以从stm32端用printf去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视频你看没?上面的调试方法随便学学也不应该这么回复我...

bushound是看枚举成功的, 枚举成功之前没 ...

谢谢小i版主,视频我还没有看,惭愧惭愧,晚上回去好好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小i版主,视频我还没有看,惭愧惭愧,晚上回去好好学

可以用示波器看波形,fs是电压信号,有没有回复
信号是否正常很容易发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小i版主,视频我还没有看,惭愧惭愧,晚上回去好好学

唉.不要像买开发版那样对待我视频...我会很伤心的...我努力想尽办法让你们能提高水平多赚钱,
你告诉我没看????

肯定有很多很多人没看.....你们不涨工资,怎么对得起老坛友的苦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看波形,fs是电压信号,有没有回复
信号是否正常很容易发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不要像买开发版那样对待我视频...我会很伤心的...我努力想尽办法让你们能提高水平多赚钱,
你告诉我没 ...

版主教训的是,这就加班加点看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看波形,fs是电压信号,有没有回复
信号是否正常很容易发现 ...

电压信号不对呢

网友A:
没错....电压正常
你要拔插才能看到前三次信号.如果出错usb就不发了...你不能把它当弱智串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电压正常
你要拔插才能看到前三次信号.如果出错usb就不发了...你不能把它当弱智串口啊
...

确实的,果然如版主大大所说,重新上电会有几次信号,收到“无法识别的USB”提示后就没有信号了。
前三次的信号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的,果然如版主大大所说,重新上电会有几次信号,收到“无法识别的USB”提示后就没有信号了。
前三次 ...

这涉及到物理层. 太深入. 你应该关注前三次信号arm有没有回复. 回复的对不对,当然不对也是程序问题. 但是这可能和你提问不符,你能找到一块完全好用的板子对比,前三次的波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电压正常
你要拔插才能看到前三次信号.如果出错usb就不发了...你不能把它当弱智串口啊
...

貌似找到原因了,晶振没起振啊,引脚电压只有0.7V,MCU好像没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找到原因了,晶振没起振啊,引脚电压只有0.7V,MCU好像没工作?

我就知道问题不在usb. 你确定固件完全一样?
那就是晶振匹配电容错误或者晶振假货
st支持晶振故障自动用片内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知道问题不在usb. 你确定固件完全一样?
那就是晶振匹配电容错误或者晶振假货
st支持晶振故障自动用片 ...

电容、晶振、STM32芯片都是新买的一批,
晶振电容我换过了,之前用的22p的,后来看网上说换20p就好了,然而并没有好。
晶振我现在用的贴片式的,也换成之前用的插针式的了,也不行,
就差芯片没换了……

芯片可以下载程序,也可以调试,没理由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晶振、STM32芯片都是新买的一批,
晶振电容我换过了,之前用的22p的,后来看网上说换20p就好了,然 ...

代码没改过?不是谁不小心选了片内晶振?
可以试试重复上下电,示波器看晶振是不是起振后又失效....
或者重新写个简单程序配置外部晶振,看看是不是能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没改过?不是谁不小心选了片内晶振?
可以试试重复上下电,示波器看晶振是不是起振后又失效....
或者重 ...

代码没改过,下载的hex文件

网友A:
呵呵呵.焊接功夫不行啊. 要么就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C:
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我还没有用过usb呢

网友E:
供电正常不

网友(2019-09-27):
引用 网友A:
你旧版子完全没问题? 新板子就有问题?这样的话你注重比较板子的差异.用完全一样的固件, 不考虑usb的问题,考 ...

您好,我想问下您在那部分视频里讲了BUSHOUND呢,我最近也遇得到了相似的问题。谢谢!

网友F(2021-07-12):
请问一下,您在18年10月发表的《stm32 虚拟串口 无法识别的 usb设备求助》问题解决了吗?目前我也遇到同样的麻烦,还请大神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