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关于三极管放大电路中电容正负的问题

楼主(2018-10-24):
各位大佬:
       我是模电小白。请教一个简单问题。

上三图都是童诗白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上的配图。
其中,
第一张图为:PDF电子书上的P105页的图2.4.2(a)
第二张图为:PDF电子书上的P109页的图2.5.4
第三张图为:纸质书上的P105页的图2.4.2(a)
我想问的是:这些个图中的C1 C2 Ce电容的正负极是怎么标的?有啥含义?
代表电解电容,还是瞎胡标的???
第一张图和第三张图,其实是一个图,一个是纸质版上的,一个是PDF的,都是第四版,由于PDF上没有印刷时间那一页,所以不知道印刷时间额的先后。但是,他们的电容C1,正负极却是不同。
不懂这么标为啥,一个电位参考吗?如果是参考标正负有什么依据呢?
谢谢

网友A:
“但是,他们的电容C1,正负极却是不同。”

这个电容的方向,要看前级信号的性质(是否具有直流成份)。

网友B:
是根据 静态平衡 而定的,NPN 管,集极电位远高于基极电位。

网友C:
纸质的是正确的
PDF的可能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他们的电容C1,正负极却是不同。”

这个电容的方向,要看前级信号的性质(是否具有直流成份)。 ...

想明白了,这主要是看直流偏置。谢谢

楼主:
这个主要是受直流偏置的影响,输入输出都是小信号,相对于VCC来说都很小

网友D:
输入的电容,还得看前级的直流电压是多少。
教科书么,有些迂腐,这些电容直接用普通无极性电容好了,又不是实际真实的原理图。

网友E:
那么实际 到底是用有极性电容,还是无极性电容呢?

网友F:
这种部分图正极放哪边都没有问题,但你不能照搬到你的应用中。
要看实际电路中电容两边的直流电位,高电位接正极。

网友F:
但是,同一本书,为什么纸质的和PDF不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那么实际 到底是用有极性电容,还是无极性电容呢?

有极性电容、无极性电容都可以。如果是有极性电容,直流电压较高的那端接电容的正“+”极。因此,在不知道输入电容两端直流电压的情况下,楼主的三个图都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极性电容、无极性电容都可以。如果是有极性电容,直流电压较高的那端接电容的正“+”极。因此,在不知道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