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管极间电容问题

楼主(2018-10-24):
看资料说,MOS管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突变,从而造成漏极电流Id滞后栅极输入电压Ui。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是否可以理解为MOS管上电容的充电和放电有一个过程在,不能一下子给电容充满电和放完电,需要一定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就是造成Id滞后Ui的原因?

网友A:
Cgd  的充电就是利用 I'd  。

网友A:
I'd,滞后于 Ui 的原因是讯号源内阻,跟 Ug 的关系並不滞后!

网友B:
漏极电流滞后栅极输入电压Ug,并不是栅极电容造成的,原因有2:
1、虽然MOS管是单一载流子工作的器件,速度很快,但是其理论延时还是存在的。
2、栅极的米勒效应,这是一个基本无法绕过去的过程,只有米勒效应平台过去,Id才能跃迁。
你问题里面,说的是栅极输入电压,都到栅极本身了,其电容不电容不在讨论范围了。
如果说驱动芯片或者驱动线路----DS电流,那么这里的延迟,就主要取决于驱动能力和管子栅极电荷量的大小了。

网友C:
栅极电压之后,漏极电流对栅极电压还有一个延迟。。

网友C:
也就是说,一些管子,不论栅极驱动如何,都不会快速开关。

网友A:
FET也好,BJT也罢,你的设计已把硅的 电子迁移率 尽限发挥了否,若是,那就唯有了改用 电子迁移率 更高的材料,不过,这就跟本标题无关了。

网友D:
你说的对,由于结电容的存在,漏级电流肯定需要一个时间的额,这个很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