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T6和STM32F103RBT6的RTC模块一样用吗

楼主(2018-10-24):
STM32F103VET6和STM32F103RBT6的RTC模块一样用吗

楼主:
我把RBT6的RTC程序下到VET6里,貌似不行。

网友A:
没发现有不一样的.正常运行.

网友B:
一样的;
RBT6我没试过;
我用C8T6和VET6是一样的

楼主:
好吧。我再试试

楼主:
我试了,还是不行。
调试了一下,卡在这儿。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卡在这一句
                        {
                        temp++;
                        delay_ms(10);
                        }

FlagStatus RCC_GetFlagStatus(uint8_t RCC_FLAG)
{
  uint32_t tmp = 0;
  uint32_t statusreg = 0;
  FlagStatus bitstatus = RESET;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CC_FLAG(RCC_FLAG));

  /* Get the RCC register index */
  tmp = RCC_FLAG >> 5;
  if (tmp == 1)               /* The flag to check is in CR register */
  {
    statusreg = RCC->CR;
  }
  else if (tmp == 2)          /* The flag to check is in BDCR register */
  {
    statusreg = RCC->BDCR;
  }
  else                       /* The flag to check is in CSR register */
  {
    statusreg = RCC->CSR;
  }

  /* Get the flag position */
  tmp = RCC_FLAG & FLAG_Mask;
  if ((statusreg & ((uint32_t)1 << tmp)) != (uint32_t)RESET)
  {
    bitstatus = SET;
  }
  else
  {
    bitstatus = RESET;
  }

  /* Return the flag status */
  return bitstatus;
}

网友C:
正常运行,这种RTC 只要是M3内核都可以用吧,其它内核要修改的。

楼主:
我又想到一个问题。我板子上没有32768HZ晶振,那RTC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D:
F1都一样用的

网友E:
应该就是引脚数量和存储大小的区别,其他的应该是一样的!你要看看你定义的引脚在另外一个芯片上对应能不能使用,有可能特殊用途了

网友F:
难道需要重新配置时钟?

网友G:
按理说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H:
即便什么都没有改变应该也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I:
貌似是一样的

网友J:
一样一样滴

网友K:
应该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