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MX360F256L芯片无法擦除与下载

楼主(2018-10-24):
PIC32MX360F256L芯片无法擦除与下载,但是能够连接上

网友A(2019-01-02):
您好,请问您使用的是什么软件工具,是MPLABx IDE 还是 MPLABx IPE?
另外,能读出芯片ID吗?

网友B:
1、如果可以正确读出ID号,但又无法擦除,那可以判断是芯片坏了,但这个概率很小。(我用了快20年PIC还没遇到一起!)
2、如果可以正确读出ID号,可以擦除,但不可以写入,那你检查一下你调入的HEX文件是否和这个芯片不对应。
3、如果不可以正确读出ID号,呵呵,那么你先想办法读出它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