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24V 50W直流电机正向转正常,反向转的时候严重干扰遥控器

楼主(2018-10-24):
求助,24V 50W直流电机正向转正常,反向转的时候严重干扰遥控器,导致遥控距离非常短。433M的。求解答什么情况?

楼主:
不是启动瞬间,是正常启动后 反转的时候想按遥控器的停止键就费劲了。按很多次才能停掉,而且还必须靠近点。正转没任何影响,距离也挺远,遥控也灵敏。  挺奇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启动瞬间,是正常启动后 反转的时候想按遥控器的停止键就费劲了。按很多次才能停掉,而且还必须靠近点 ...

如果是有刷式的直流电机,这样的情况可能出现,正反转碳刷匹配情况是有差异的,理想状态,一个单向旋转的有刷电机,在额定转速,碳刷和整流子有一个最佳补偿角度。
当双向运转电机,而碳刷--整流子非完全居中有偏移情况下,一个方向可能火化很小,而另一个转向火化就比较大,造成整流子上面火化有大小。而火化是一个非常广谱的干扰源,因此,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实需要在电机上面下功夫,在碳刷2端并联合适的电容-电阻回路可以减轻火化现象,重新清洁整流子,研磨碳刷也可以减轻干扰。
如果你的电机是直流无刷电机,当我没说。

高手 就是有刷的 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们电机是外购的 无法干涉电机厂的生产情况。下面上图说明,望继续分析。

楼主:
这是电机里面的情况。之前是2个电感和2个103的电容,现在电机厂换成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碳膜电阻了。目前测的就是二极管和电阻的,电感和电容的停产了。

xch
消费升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电机里面的情况。之前是2个电感和2个103的电容,现在电机厂换成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碳膜电阻了。目前测的 ...

自己改成并联电容吧。

楼主:
就事论事,就这个24V电机分析一下。感觉不光是火花问题。当红线是正极的时候,就是干扰最大的那个转动方向。而且这个方向比蓝线是正极的时候慢一百多转。明显感觉到速度慢。问过电机厂是不是两个方向转动的速度不一样,回答是差一百多转。而且转动的时候测电机两极电压,电压也比蓝线是正极的时候低点。

网友C:
上策是把干扰灭于源头,若电机处无从下手, 可试试下策.

433接收模块的供电回路串LC滤波试试.马达加屏蔽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事论事,就这个24V电机分析一下。感觉不光是火花问题。当红线是正极的时候,就是干扰最大的那个转动方向 ...

此现像说明你的电动机电刷在设计时就偏移了一个角度。

楼主:
当红线是正极的时候  二极管是导通的,通过电阻到达蓝线负极。是不是分了一部分功率所以导致转速变慢。当蓝线是正极的时候二极管是截至的,全部功率都加在了电机上,所以转速比红线是正极的时候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策是把干扰灭于源头,若电机处无从下手, 可试试下策.

433接收模块的供电回路串LC滤波试试.马达加屏蔽壳.

回路串??目前是  电源+  串了个磁珠和并了个 C 到 SYN480的正极,SYN480的地(有2个脚都是GND)跟单片机的地共同铺铜。地需要隔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路串??目前是  电源+  串了个磁珠和并了个 C 到 SYN480的正极,SYN480的地(有2个脚都是GND)跟单片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事论事,就这个24V电机分析一下。感觉不光是火花问题。当红线是正极的时候,就是干扰最大的那个转动方向 ...

正反向速度不一样,正好说明该电机有正向碳刷补偿角,同时造成反方向火化问题和转速降低。
原先串联电感碳刷并联电容的,估计用起来没什么问题吧。
还是从源头解决问题,采购原先这样灭弧、消干扰的电机或者让生产厂家恢复原来的工艺。
如果没办法采购到,那么可以考虑外接EMI滤波器,可以采购成品,十几元的就可以,也可以自己增加,其实就是2电感+2电容再接电机,接法参考原来的电机。2电容中心最好接电机外壳。

网友D:
搞明白学习下!

网友E:
你的电机是有刷的,长期朝一个方向转,碳刷和换向器磨合好,接触面最大。火花很小。反转时破坏了这种平衡,火花大
至于所说的正反转速度差,是因为并联的二极管加电阻会分压所至。
二极管起续流作用的

网友F:
二极管串个电阻再并联在电机上?厂家这是什么思路?做续流不必接电阻,而电机两端电压反转时二极管就导通了,导致电阻被接入电源,空耗能量,转速降低恐与此有关。先拆掉二极管,换成两组LC滤波并把电机外壳接地,同时加强无线部分的电源去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