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sizeof 进行地址偏移,导致问题

楼主(2018-10-24):
如下所示,定义了两个结构体,
然后使用宏 定义了一个地址, 地址通过 sizeof 结构体 进行地址偏移,

结果通过打印 这些地址,   发现偏移的地址 不是结构体的size。

请问为什么

typedef struct
{
    uint8 a;
    uint8 b;
} g_test_2_t;

typedef struct
{
    uint8 d;
    uint8 e;
    uint8 f;
} g_test_3_t;

#define g_test                        (g_test_2_t *)(0xbfc0bfb5)

#define u8_g2        ((uint8 *)(g_test+sizeof(g_test_2_t)))
#define g2_g2        ((g_test_2_t *)(g_test+sizeof(g_test_2_t)))

#define u8_g3        ((uint8  *)(g_test+sizeof(g_test_3_t)))
#define g3_g3        ((g_test_3_t *)(g_test+sizeof(g_test_3_t)))

使用sizeof进行地址偏移后,出现的问题:

(181024_10:10:55.315)         g_test:0xbfc0bfb5
(181024_10:10:55.315)         u8_g2:0xbfc0bfb9
(181024_10:10:55.315)         g2_g2:0xbfc0bfb9
(181024_10:10:55.315)         u8_g3:0xbfc0bfbb
(181024_10:10:55.315)         g3_g3:0xbfc0bfbb
(181024_10:10:55.315)                sizeof g_test_2_t:0x00000002
(181024_10:10:55.315)                sizeof g_test_3_t:0x00000003

如打印所示,
u8_g2 按道理偏移sizeof(g_test_2_t) 应该只是偏移2byte 结果,显示偏移了4byte 。
u8_g3 按道理偏移sizeof(g_test_3_t) 应该只是偏移3byte 结果,显示偏移了6byte 。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后面我又做了 两个测试
修改#define g_test                        (uint8  *)(0xbfc0bfb5)
打印:
(181024_10:39:49.279)g_test:0xbfc0bfb5
(181024_10:39:49.283)u8_g2:0xbfc0bfb7
(181024_10:39:49.283)g2_g2:0xbfc0bfb7
(181024_10:39:49.283)u8_g3:0xbfc0bfb8
(181024_10:39:49.283)g3_g3:0xbfc0bfb8
(181024_10:39:49.283)sizeof g2:0x00000002
(181024_10:39:49.283)sizeof g3:0x00000003

修改#define g_test                        (g_test_3_t  *)(0xbfc0bfb5)
打印:
(181024_11:07:44.918)g_test:0xbfc0bfb5
(181024_11:07:44.918)u8_g2:0xbfc0bfbb
(181024_11:07:44.918)g2_g2:0xbfc0bfbb
(181024_11:07:44.918)u8_g3:0xbfc0bfbe
(181024_11:07:44.918)g3_g3:0xbfc0bfbe
(181024_11:07:44.918) sizeofg2:0x00000002
(181024_11:07:44.918) sizeof g3:0x00000003
所以问题应该是理解不透彻,

sizeof 的运算在这里是对的,它在这里只决定了偏移单位的个数。
但偏移的大小即关系到偏移单位的个数也同样关系到偏移的单位 的大小( g_test 的大小),
偏移大小 = 偏移单位个数 X 偏移单位大小

网友A:
除了8位机,其它都不是按1字节对齐的
想要强制按1字节对齐,在结构体定义前加一行:
#pragma pack(1) //1字节对齐。在和外部交换参数结构体时用到

这是一个32bit 的cpu ,你的意思是 字节对齐导致的? 可以怎么算也不是翻倍啊?

网友B:
为了对齐,中间可能有间隙
把地址0强制转换为结构体,再将各成员的地址强制转换为偏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对齐,中间可能有间隙
把地址0强制转换为结构体,再将各成员的地址强制转换为偏移即可 ...

因为 编译器 对#pragma pack(1) 兼容 不好!!!

请问你 说的方法 是 如何实现? 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 编译器 对#pragma pack(1) 兼容 不好!!!

请问你 说的方法 是 如何实现? 没看懂 ...

typedef struct{
        char cVar1;
        int iVar2;
}Test_Typedef;

#define OFFSET_STRUCT(st, mem)        ((int)(&((Test_Typedef*)0)->mem))

网友C:
typedef struct
{
    g_test_2_t var1;
    unsigned char rev[1];
    g_test_3_t var2;
} struct_var ;
#define g_test                        (struct_var *)(0xbfc0bfb5)

g_test->var1.a 这样来使用才能保证var1和var2是挨着的,你那样怎么保证两个变量是挨着的?
不过无论如何pack都是必须的。

网友D:
指针加整数,偏移量并不是简单的增加了整数个字节,而是增加了(指针的类型大小×整数)个字节。
g_test是个指针,类型大小为2,加上 sizeof(g_test_2_t),值为2,偏移量增加了 2×2 = 4 字节。
g_test + sizeof(g_test_2_t) 在语义上与 &g_test[sizeof(g_test_2_t)] 是相同的。

网友E:
建议试试  pack 属性配置

网友F:
指针+1,偏移量是指针指向的数据类型的大小

#define u8_g2    ((uint8 *)(g_test+sizeof(g_test_2_t)))             这样偏移了n个结构体

#define u8_g2        ((uint8 *)(g_test) + sizeof(g_test_2_t))       这样才偏移一个结构体
或者  #define u8_g2        ((uint8 *)(g_test) + sizeof(g_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