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华为的ME909S-821模块遇到了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8-10-24):
遇到极个别的模块无论使用模块22脚的RESET还是切断D3V8都不能有效地给模块复位,具体表现是比如在AT模式时主机给模块发送“AT\r\n”模块会回复"AT\r\r\nOK\r\n",而有问题的模块回复的是“AT\r\n”,对于其他的指令也不能正确响应。

楼主(点评):
只能采用整机断电的方式才能让它重新工作

楼主:
我们使用的是PCI-E式的模块,拆掉模块切断D3V8电源后测量PCI-E卡座的2脚电压是0V,而装着模块测2脚电压是1.9V多,如果使用正常模块电压此时2脚电压都是小于1.9V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但是实在搞不懂这1.9V的电压是哪里灌进来的,拆掉模块17脚、19脚、36脚、38脚和单片机之间的连接电阻之后这个1.9V就没有了,很显然是IO口给模块灌进电流了导致模块出现了问题。查看了模块UART的电平是1.8V,而单片机是3.3V,应该是这里的问题了。当初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