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字符没有地方放置,如何处理?

楼主(2018-10-24):
(无正文)

网友A:
放到元件中心位置,覆盖焊盘也无所谓,导出gerber时去掉丝印层就行。高密度板都没有丝印的,你看看各种手机主板

如果是小公司生产需要丝印辅助,可以选择缩小,到时放大丝印层打印出来供贴片机工程师辅助核对定位

网友:
楼上前辈说的很好

网友B:
没整过那么高密度的,有放在背面过

网友C:
加工厂一般都是优先焊盘 会掏掉焊盘上的丝印

网友D:
重要的器件丝印留着
一般 无关 无影响 后续 生产 维修的 丝印删除
这样的板子还整齐 好看

网友E:
板子元器件多了,还要啥丝印啊。
为了能放置合适的丝印到PCB上,一般可以:1、元器件边上的丝印框可以去掉;2、元器件的标号大小要适当,推荐值:高0.8mm & 线宽0.15mm。即使有空间,也未必要加上元器件标号的丝印,何况是没有地方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宝贵经验,学习了,谢谢!

网友F:
一般都不放字符和元件位号,板看着干净

网友G(2020-12-07):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不放字符和元件位号,板看着干净

这种野**厂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