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ADC转换速率与采样时间

楼主(2018-10-24):
转换速率
定义:
(1)指完成一次从模拟转换到数字的AD转换所需的时间的倒数。
(2)积分型AD的转换时间是毫秒级属低速AD,逐次比较型AD是微秒级属中速AD,全并行/串并行型AD可达到纳秒级。
采样时间
定义:是指两次转换的间隔。
常用单位
(1)KSPS(每秒采样千次kilo Samples per Second)。
(2)MSPS(每秒采样百万次Million Samples per Second)。
转换关系:1 MSPS=1000 KSPS

楼主:
采样频率Hz 采样率KSPS或MSPS

Sps是采样率,是每秒钟采样点的数量,Sp代表采样点数。在采样时,1个Sample就是的采样的一个周期。
因此,两个单位在数值上应该是相等的,不同的话就是频率Hz可以是小数而采样率S/s一定是整数。
1KSPS=1KHz   1MSPS=1MHz

ADC的选择一般应视具体的工程应用而定,其原则通常有以下两点:
1、采样精度
n位输出的ADC能区分 2^N个不同等输入模拟电压,能区分输入电压的最小值为满量程的 1/2^N
2、采样速率
①AD具有较短的转换时间;
②AD具有较高的采样转换位数,否则两点之者的数据区分度不够;
③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软件最长程序流程的执行时间要求更短,须小于两次采样间隔时间,否则会产生数据阻塞和重叠。
最后,需要综合考虑采样速度、精度要求、输入模拟信号的范围及输入信号的极性等方面

楼主:
以自己使用的ADC7606为例,采样速率为200KSPS,每秒中能采200,000个点,采集一个点的时间是5us,它是并行的ADC速度比较快
应用中需要它采集1000个点,中间程序等待的时间就是5ms了

网友A(2020-07-30):
问下为什么一个12位500ksps的ad给它的ad时钟频率是4Mhz?

网友B(2021-01-11):
很棒棒哦,加油

网友B:
很棒棒哦,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