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感BLDC在固定位置启动失败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8-10-24):
无感BLDC启动,如果转子启动位置在六个扇区的某一个位置的时候,会有堵转或硬件过流的现象。我的问题是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和此位置随着启动参数调整而不固定变化的原因?另外介绍一下入门BLDC控制的书籍、文件或**,谢谢。

楼主: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丁页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楼主:
在有过流/堵转保护的情况下会导致电机振动发出噪音进而启动失败。
我想问一下现在大部分无感BLDC的驱动策略都是给一个固定磁场一段时间将转子拉到固定位置,然后按照预设好的方向逐步提高调制磁场的旋转频率带动转子转动吗?
如果是,其实启动期间是没有检测可以保证转子被拉到了固定位置的对吗?

楼主:
根据我的观察,每次启动瞬间之后都会将转子拉到某一位置,令此位置为0度,如果启动前转子位置为180度,则很容易启动失败。我猜想是不是启动时定位转子的时间设置的问题,会导致距离定位点180度时启动反向的转速大,当定位结束,转为开环强制启动的时候转子仍然有很大的反转动能,由于强制启动没有开环判断,所以转子会在原本速度很低的情况下无法响应高速旋转磁场,导致振动发出噪声。

网友A:
空载启动 还是很容易的, 带载才是个麻烦,    先开环 让转子转起来后 检测到转子位置 这时切入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启动 还是很容易的, 带载才是个麻烦,    先开环 让转子转起来后 检测到转子位置 这时切入闭环. ...

其实有带小叶轮,我也知道开环让转子转起来,但是为什么会在某个扇区出现堵转过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有带小叶轮,我也知道开环让转子转起来,但是为什么会在某个扇区出现堵转过流呢? ...

由于检测不到转子位置, 你就开始加速了  肯定不转了 .

bnd
因为刚入门一个月,所以不太清楚。我一直以为开环就是盲拖,开启瞬间给个固定磁场先尽量把转子拉到一个固定的初始位置,然后磁场加速旋转(不管转子是否同步),当磁场旋转速度超过可以检测反电动势的值,进闭环并检测转子位置,如果连续采样几次转子不同步,则判断堵转。 如果不是这样的过程,麻烦多指导一下,实际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多谢了。

网友A:
差不多是你讲的这个过程,  堵转肯定是速度降低 且低过你的最低速度, 而不是启动不了.

启动不了 要继续启动啊 , 直到检测到转子位置为止,  正常情况一下子就可以检测到,BLDC要转起来还是容易很多

要做好 才难.    BLDC低速位置检测,位置检测不到低速无力  , 噪音, 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是你讲的这个过程,  堵转肯定是速度降低 且低过你的最低速度, 而不是启动不了.

启动不了 要继续启动 ...

谢谢你的解答。
另外我原始问题,关于固定位置启动失败的原因,我还是没能理解。
观察到的现象是启动后转子被瞬间拉到一个位置然后开始小幅度快速振动发出噪声。
但我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只在这一个位置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2018-11-30):
可以尝试定位时间长一点,开环启动给一个大加速度,启动就很容易了,不过我卡到换向点检测不准确的问题上,你有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