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买好的开关电源输出+12.5V,如何得到一个+12V1A低纹波的电压输出?

楼主(2018-10-24):
有没有一款ldo芯片可以直接用的?还是说先升压在通过一个ldo芯片降压输出

网友A:
开关电源输出 加CLC滤波
然后找个LDO 输出 再加级LC滤波
关键是你要得到纹波多少的电源?
有没有测试过开关电源输出的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输出 加CLC滤波
然后找个LDO 输出 再加级LC滤波
关键是你要得到纹波多少的电源?

开关电源纹波输出120mv,我需要的至少要小于50mv的

网友A:
试试:MIC29301-12BU

楼主:
你好,这款芯片三引脚跟五引脚封装应该没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