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输入5V 输出3.3V 5A的芯片

楼主(2018-10-24):
用来驱动269个快闪LED灯总功率接近18W,用充电宝供电,原本考虑到电压问题,所以串了电阻,但是电阻发烫厉害。现设想去掉电阻,装降压稳压ICC:\Users\KING-J\Desktop\IMG_4308.JPG

$S)K4N5A3`TR21F}25BQ)`I.png (657.22 KB )

网友A:
就是按照95%的效率计算发热量至少有0.87W了,这个散热可不好处理。
建议分两组或者三组供电吧,这样也能大幅降低对器件的要求,成本也低很多

楼主(点评):
那可以并多几个AMS1117 3.3 吗?这样处理可否?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线性稳压发热量太大,还是建议DC-DC

网友B:
哄女生的?
你这个彩灯带不带亮暗变化的?
找LED 驱动芯片 最合适

楼主(点评):
这个其实就是普通快闪的彩灯,工作就各种颜色变换

网友C:
大电流的不要用LDO  用开关电源

网友B:
你是3种颜色 各5v供电然后串了个限流电阻?

楼主(点评):
不是3种颜色,其实都是同一种的小彩灯,这种小彩灯工作就会各种颜色变换的,5V供电,想找个5V转3.3V的 ,但输出电流太大,如果用AMS1117 3.3的话,怕AMS1117 3.3会承受不住

网友B:
如果是这种的话 找颗DCDC 整个3.3V @5-7A 然后 限流电阻可以搞小些

网友B:
MP1584 便宜 做个2-3A   可以多搞几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