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脚电感的应用

楼主(2018-10-24):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变化倍数是  匝数比还是电感量比”

看《电路》(某些教材叫《电路原理》、《电工学》等等)。

网友B:
可以看做一个自耦变压器

网友C:
基本变压器类型的,其电压比都是匝比关系,这个是电工学基础知识。
这里2个线圈只是有一个公共结点而已,你完全可以用2个独立的线圈去分析,或者这种类型又衍生叫做自耦。
线圈电感量和匝数平方成正比,这个也是电工学基础知识,也就是L1:L2=N1平方:N2平方。
看来你得好好去复习电工基础教材了。如果没学过,赶紧去补课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变压器类型的,其电压比都是匝比关系,这个是电工学基础知识。
这里2个线圈只是有一个公共结点而已,你 ...

感谢指导,真没学过,

网友D(2018-12-05):
这个跟变压器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