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7更新)纯C语言实现的一个按键驱动-ButtonDrive

楼主(2018-10-24):
ButtonDrive
纯C语言实现的一个按键驱动,可移植性强,支持单双击、连按、连按释放、长按;采用回调处理按键事件(自定义消抖时间),使用只需3步。
1:创建按键
2:按键事件与回调处理函数链接映射。
3:周期检查按键。

前言
前几天写了个按键驱动,参考了MulitButton的数据结构的用法,逻辑实现并不一样。 在这里感谢所有的开源开发者,让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同时网络也是一个好平台,也希望所有的开发者能形成良性循环,从网络中学知识,回馈到网络中去。感谢MulitButton的作者0x1abin,感谢两位rtt的大佬:**师流光

Button_drive简介
Button_drive是一个小巧的按键驱动,支持单击、双击、长按、连续触发等(后续可以在按键控制块中添加触发事件),理论上可无限量扩展Button,Button_drive采用按键触发事件回调方式处理业务逻辑,支持在RTOS中使用,我目前仅在RT-Thread上测试过。 写按键驱动的目的是想要将用户按键逻辑与按键处理事件分离,用户无需处理复杂麻烦的逻辑事件。

源码下载:

10-27更新:
目前我已将按键驱动做成软件包(packages),如果使用RT-Thread操作系统的话,可以在env中直接配置使用
步骤如下:
1.选择在线软件包
2.选择外设驱动相关
3.找到按键驱动button_drive
4.通过宏定义配置自己想要的相关信息

在env自动生成工程的时候,已经完成这些自动配置,直接使用即可,这就是软件包的好处,能直接生成工程并且添加到工程分组中

写这个驱动是为了将用户的按键事件与处理逻辑分离开

楼主:
Button_drive使用效果

  • 单击与长按

  • 双击

  • 连按

  • 连按释放

楼主:
ButtonDrive使用方法
1:创建按键,初始化按键信息,包括按键名字、按键电平检测函数接口、按键触发电平。
Button_t Button1;
Button_t Button2;
Button_Create("Button1",                                //按键名字
                &Button1,                                 //按键句柄
                Read_Button1_Level,         //按键电平检测函数接口
                BTN_TRIGGER);                           //触发电平

                ......
2:按键触发事件与事件回调函数链接映射,当按键事件被触发的时候,自动跳转回调函数中处理业务逻辑。
  Button_Attach(&Button1,BUTTON_DOWM,Btn2_Dowm_CallBack);                //按键单击
  Button_Attach(&Button1,BUTTON_DOUBLE,Btn2_Double_CallBack);        //双击
  Button_Attach(&Button1,BUTTON_LONG,Btn2_Long_CallBack);                //长按

                                .......
3:周期调用回调按键处理函数即可,建议调用周期20-50ms。
  1. Button_Process();     //需要周期调用按键处理函数

楼主:
需要用户实现的 2 个函数:
  • 按键电平检测接口:
uint8_t Read_Button1_Level(void)
{
  return GPIO_ReadInputDataBit(BTN1_GPIO_PORT,BTN1_GPIO_PIN);
}

uint8_t Read_Button2_Level(void)
{
  return GPIO_ReadInputDataBit(BTN2_GPIO_PORT,BTN2_GPIO_PIN);
}

// 这是我在stm32上简单测试的伪代码,以实际源码为准
  • 按键逻辑处理
void Btn1_Dowm_CallBack(void *btn)
{
  PRINT_INFO("Button1 单击!");
}

void Btn1_Double_CallBack(void *btn)
{
  PRINT_INFO("Button1 双击!");
}

void Btn1_Long_CallBack(void *btn)
{
  PRINT_INFO("Button1 长按!");

  Button_Delete(&Button2);
  PRINT_INFO("删除Button1");
  Search_Button();
}

楼主:
特点

Button_drive开放源码,按键控制块采用数据结构方式,按键事件采用枚举类型,确保不会重复,也便于添加用户需要逻辑,采用宏定义方式定义消抖时间、连按触发时间、双击时间间隔、长按时间等,便于修改。 同时所有被创建的按键采用单链表方式连击,用户只管创建,无需理会按键处理,只需调用Button_Process()即可,在函数中会自动遍历所有被创建的按键。
支持按键删除操作,用户无需在代码中删除对应的按键创建于映射链接代码,也无需删除关于按键的任何回调事件处理函数,只需调用Button_Delete()函数即可,这样子,就不会处理关于被删除按键的任何状态。
当然目前按键内存不会释放,如果使用os的话,建议释放按键内存。

按键控制块
/*
        每个按键对应1个全局的结构体变量。
        其成员变量是实现消抖和多种按键状态所必须的
*/
typedef struct button
{
        /* 下面是一个函数指针,指向判断按键手否按下的函数 */
        uint8_t (*Read_Button_Level)(void); /* 读取按键电平函数,需要用户实现 */

  char Name[BTN_NAME_MAX];

  uint8_t Button_State              :   4;          /* 按键当前状态(按下还是弹起) */
  uint8_t Button_Last_State         :   4;          /* 上一次的按键状态,用于判断双击 */
  uint8_t Button_Trigger_Level      :   2;    /* 按键触发电平 */
  uint8_t Button_Last_Level         :   2;    /* 按键当前电平 */

  uint8_t Button_Trigger_Event;     /* 按键触发事件,单击,双击,长按等 */

  Button_CallBack CallBack_Function[number_of_event];

  uint8_t Button_Cycle;                   /* 连续按键周期 */

  uint8_t Timer_Count;                        /* 计时 */
  uint8_t Debounce_Time;                /* 消抖时间 */

  uint8_t Long_Time;                  /* 按键按下持续时间 */

  struct button *Next;

}Button_t;
触发事件
typedef enum {
  BUTTON_DOWM = 0,
  BUTTON_UP,
  BUTTON_DOUBLE,
  BUTTON_LONG,
  BUTTON_CONTINUOS,
  BUTTON_CONTINUOS_FREE,
  BUTTON_ALL_RIGGER,
  number_of_event, /* 触发回调的事件 */
  NONE_TRIGGER
}Button_Event;

宏定义选择
#define BTN_NAME_MAX  32     //名字最大为32字节

/* 按键消抖时间40ms, 建议调用周期为20ms
只有连续检测到40ms状态不变才认为有效,包括弹起和按下两种事件
*/

#define CONTINUOS_TRIGGER             0  //是否支持连续触发,连发的话就不要检测单双击与长按了

/* 是否支持单击&双击同时存在触发,如果选择开启宏定义的话,单双击都回调,只不过单击会延迟响应,
   因为必须判断单击之后是否触发了双击否则,延迟时间是双击间隔时间 BUTTON_DOUBLE_TIME。
   而如果不开启这个宏定义,建议工程中只存在单击/双击中的一个,否则,在双击响应的时候会触发一次单击,
   因为双击必须是有一次按下并且释放之后才产生的 */
#define SINGLE_AND_DOUBLE_TRIGGER     1

/* 是否支持长按释放才触发,如果打开这个宏定义,那么长按释放之后才触发单次长按,
   否则在长按指定时间就一直触发长按,触发周期由 BUTTON_LONG_CYCLE 决定 */
#define LONG_FREE_TRIGGER             0

#define BUTTON_DEBOUNCE_TIME           2   //消抖时间      (n-1)*调用周期
#define BUTTON_CONTINUOS_CYCLE  1          //连按触发周期时间  (n-1)*调用周期
#define BUTTON_LONG_CYCLE       1          //长按触发周期时间  (n-1)*调用周期
#define BUTTON_DOUBLE_TIME      15         //双击间隔时间  (n-1)*调用周期  建议在200-600ms
#define BUTTON_LONG_TIME               50                /* 持续n秒((n-1)*调用周期 ms),认为长按事件 */

#define TRIGGER_CB(event)   \
        if(btn->CallBack_Function[event]) \
          btn->CallBack_Function[event]((Button_t*)btn)

typedef void (*Button_CallBack)(void*);   /* 按键触发回调函数,需要用户实现 */

例子
  Button_Create("Button1",
              &Button1,
              Read_KEY1_Level,
              KEY_ON);
  Button_Attach(&Button1,BUTTON_DOWM,Btn1_Dowm_CallBack);                       //单击
  Button_Attach(&Button1,BUTTON_DOUBLE,Btn1_Double_CallBack);                   //双击
  Button_Attach(&Button1,BUTTON_CONTINUOS,Btn1_Continuos_CallBack);             //连按
  Button_Attach(&Button1,BUTTON_CONTINUOS_FREE,Btn1_ContinuosFree_CallBack);    //连按释放
  Button_Attach(&Button1,BUTTON_LONG,Btn1_Long_CallBack);                       //长按

  Button_Create("Button2",
              &Button2,
              Read_KEY2_Level,
              KEY_ON);
  Button_Attach(&Button2,BUTTON_DOWM,Btn2_Dowm_CallBack);                     //单击
  Button_Attach(&Button2,BUTTON_DOUBLE,Btn2_Double_CallBack);                 //双击
  Button_Attach(&Button2,BUTTON_CONTINUOS,Btn2_Continuos_CallBack);           //连按
  Button_Attach(&Button2,BUTTON_CONTINUOS_FREE,Btn2_ContinuosFree_CallBack);  //连按释放
  Button_Attach(&Button2,BUTTON_LONG,Btn2_Long_CallBack);                     //长按

  Get_Button_Event(&Button1);
  Get_Button_Event(&Button2);

楼主:
后续
流光大佬的要求,让我玩一玩RTT的rtkpgs,打算用Button_drive练一练手吧。
关于rtkpgs简介 (English)
buildpkg 是用于生成 RT-Thread package 的快速构建工具。
一个优秀的 package 应该是这样的:
  • 代码优雅, 规范化。
  • examples 例程,提供通俗易懂的使用例程。
  • SConscript 文件,用于和 RT-Thread 环境一起进行编译。
  • README.md 文档,向用户提供必要的功能说明。
  • docs 文件夹, 放置除了 README 之外的其他细节文档。
  • license 许可文件,版权说明。

网友A:
小小的按键玩出花了,大佬搞个数码管闪烁通用的驱动吧,自己写的总感觉不够通用

网友B:
一个按键的无底限开发~

小小的按键玩出花了,大佬搞个数码管闪烁通用的驱动吧,自己写的总感觉不够通用

网友C:
好像很不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小的按键玩出花了,大佬搞个数码管闪烁通用的驱动吧,自己写的总感觉不够通用 ...

我都不用数码管了,,,没必要写这个,我一般用OLED 屏幕、液晶。准备搞gui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不用数码管了,,,没必要写这个,我一般用OLED 屏幕、液晶。准备搞gui ...

厉害,做仪表的很多还是数码管

网友D:
原来 新手的福利在这里
相信老手们 都写过, 走过来的人都知道,一开始并不会这样写, 码工做久了, 发现这才是整个KEY要走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 新手的福利在这里
相信老手们 都写过, 走过来的人都知道,一开始并不会这样写, 码工做久了, 发现这才是 ...

我也是新手

网友E:
绝世好文,不得不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绝世好文,不得不顶

哈哈,大佬过誉了,谢谢~

网友F:
真是好东西,下载下来看看,感谢分享。

网友:
666膜拜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是好东西,下载下来看看,感谢分享。

不客气

网友G:
我要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优质代码,按键逻辑其实在实际开发中用处大大的,可以实现好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要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优质代码,按键逻辑其实在实际开发中用处大大的,可以实现好多功能。 ...

不客气,

网友H:
可移植性强,支持单双击、连按、连按释放、长按

网友I:
辛苦楼主了,这样整理一下比自己之前的写的更好看了,下次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辛苦楼主了,这样整理一下比自己之前的写的更好看了,下次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移植性强,支持单双击、连按、连按释放、长按

是的

网友J:
这个按键驱动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按键驱动给力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厉害了,大神!!

没有没有,我也是很菜的

网友L:
写得不错。
可以提高的:
(1)按键来源可能是端口、矩阵、触摸、串口、AD,所以,改成使用键值输入比较好(类似PC键盘)
(2)针对8位机的话内存开销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写得不错。
可以提高的:
(1)按键来源可能是端口、矩阵、触摸、串口、AD,所以,改成使用键值输入比较好 ...

这单纯是按键,没有其他什么端口的,
对于8位机确实有点大,
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网友M:
悄悄滴看一眼

楼主:
可以光明正大看的

网友N:
参考下,非常感谢

网友O:
来拜读LZ大作.

网友O:
拜读了下楼主的代码:

不出意外,代码略为复杂, 好在现在单片机也不缺那点代码空间.
如果用RAM较小的单片机来运行就有些浪费了. 我一般是用结构体定义按键 ,这样的话就可以存储在FLASH而不是RAM中了.

另,个人感觉,按键检测 和 按键事件函数入口 分离开可能会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拜读了下楼主的代码:

不出意外,代码略为复杂, 好在现在单片机也不缺那点代码空间.

“”按键检测 和 按键事件函数入口 分离开可能会比好?“”
没看懂这句话

网友P:
引用 楼主:
ButtonDrive使用方法
1:创建按键,初始化按键信息,包括按键名字、按键电平检测函数接口、按键触发电平。
...

牛气

网友Q:
按键才是检验电工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按键才是检验电工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好东西,学习一下!

不客气

网友S:
貌似很厉害的样子,学习下

网友T:
看看能否用得上。

网友U:
我看看你是如何调度的

网友V:
不错 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看看你是如何调度的

啥调度》?、?

网友W:
这个就厉害了,具体为啥,请听下集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就厉害了,具体为啥,请听下集分解

?????????????????????????

网友X:
新手前来学习!

网友Y:
源代码怎么下载|ω・)

楼主:
引用 网友Y:
源代码怎么下载|ω・)

隐藏内容

网友Z(2019-02-09):
看看大神作品

网友AA:
纯C语言实现的一个按键驱动-ButtonDrive是吗?

网友AB:
这个技术真的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这个技术真的不错啊

谢谢

网友AC(2019-10-19):
学习学习纯C语言实现的一个按键驱动-ButtonDrive

网友AD:
请教一下:连击和长按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E(2019-12-09):
感谢大佬,下载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AF(2020-02-07):
刚好用到RTT  再参考参考

网友AG(2020-04-23):
观摩大师的杰作

网友AH(2020-10-21):
大佬大佬

网友AI(2020-12-20):
非常感谢分享,来学习一下哈

网友AJ(2021-11-28):
AD绝大部分的原理图库与封装库怎么样?好用吗?

网友AK(2023-04-11):
上车了哟

网友AL:
厉害,代码具有非常好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网友AM:
谢谢大师指教,不错的学习资料

网友AN:
有源码吗

网友AO(2023-05-14):
为了看隐藏内容经历了千辛万苦

网友AP:
感谢,开源,学习到了

网友AQ(2024-10-24):
这个东东确实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