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液晶屏,背光控制IC的问题

楼主(2018-10-24):
抄了一块背光驱动板的电路,但是和使用手册的电路有点不一样,各位大佬,有了解的么。。谢谢

楼主:
CS管脚直接接地了,而且PWM那边电路也有点奇怪。。

楼主:
看来没人用这么冷门的东西

网友A:
手册太简单了
按手册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太简单了
按手册来吧

噢噢,又是您,谢谢,就是感觉跟实物的电路差的有点大,迷糊了。。现在用的这块板子测试是可以的。
请问手册上的VOVP是什么参数啊,是上升的电压吗?还有我要如何确认输出的电流大小呢,要判断灯管数量来么?

网友A:
电压
电流 根据这颗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
电流 根据这颗电阻

啊?那他电压怎么不写VOUT啊,我怎么感觉VOUT=VIN+VOVP把,不然怎么没有VIN的参数呢?
电压确认的话,那led的数量压降减掉,电流也就固定了把。

网友A:
去找份详细的规格书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份详细的规格书看下

额,这个芯片淘宝都搜不到。。好像是那家半导体公司直接销售的,资料啊没有http://www.orient-chip.com/Upload/File/2018-06-21/201806211311339224.pdf

网友B:
没问题,只是他们都用的FB在控制而已,电流是采用的输入PWM加权运算,没做开关管的过流保护,而是采取的采样输出电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只是他们都用的FB在控制而已,电流是采用的输入PWM加权运算,没做开关管的过流保护,而是采取的采 ...

谢谢解答,请问,那这样的话,我抄的那个原理图,是PWM的输出决定了输出电流?然后输出电流,决定了输出电压?是这样理解么?

楼主:
错了,原理图里的1N4148应该是稳压管,型号为MM3Z36。。请注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请问,那这样的话,我抄的那个原理图,是PWM的输出决定了输出电流?然后输出电流,决定了输出电 ...

这是恒流输出,采集的是电流信号,电流恒定自然电压就会随负载变化,只有固定的负载,电压才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