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ATFS+FLASH+U盘出现BUG,各路大侠来看看

楼主(2018-10-24):
目的是想实现数据存储,U盘拷出来,大致上是可以做出来了,不过发现还是有些小问题。
我的程序是直接用f_mkfs格式化了我的FLASH(W25Q64),也就是说插电脑不会再提示格式化。
数据使用FATFS的f_write存到一个文件"xxx.txt"中,,正常存数,U盘拷出来没问题,但是如果从PC机上复制一个文件进去U盘,重新拔插就会提示格式化了。。也就是说没办法正常当U盘使了。
如果把FATFS的程序注释掉,只使用U盘,那么可以正常存拿。
网上查了一圈的资料,发现有人说WINDOWS下格式化U盘是FAT32的格式,而FATFS的格式化是格式化成FAT12格式,那有没有办法即可以使用FATFS存数据,又可以正常的当U盘用,从电脑复制东西进来呢?

  顺便再问些其他的问题,FATFS的f_ioctl里面有个case GET_BLOCK_SIZE: 这个应该返回什么,W25Q64的BLOCK的大小是64KB,BLOCK的数量是128,但我在网上查了一圈正点原子那用同样的FLASH是8,差别很大。还有为什么我看很多FATFS教程里面,在diskio.c的dis_write里面,调用FLASH的写函数之前为什么没有擦除???FLASH的写不是必须要把当前的sector给擦了先么。。

网友A:
看一下格式化代码,记得是根据容量自动选择FAT12、FAT16或FAT32的

楼主(点评):
谢谢,确实是自动选取的。另外FAT12是不是没办法把一个1M以上的文件存进U盘里?我发现小文件都可以存,一存大的拔插就提示格式化了饿

网友A:
单文件好像是最大2MB。
重点检查移植代码是否有bug

网友A:
存储器有8MB大小,肯定是FAT16了。
以前用AT45DBxx,2MB都可以格式化为FAT16了

楼主(点评):
我看了下FATFS的代码,sector的size是4096,sector的count数量是2048的话,在f_mkfs函数里面必然会被格式化未fat12,达不到fat16的要求呢。

网友B:
fatfs是统称,fat12是其中一种,window会根据容量大小选择格式不一定都是fat32,你说的问题可能还是硬件读写的问题,你可以截一下看看错写哪个地方了.
W25写数据有个256字节对齐的限制,是不是这里没弄对
那个blocksize就是一个扇区的字节数,因为之后的访问都是以扇区为单位,修改成128会引起兼容的问题,没做过相关的实验.

楼主(点评):
看了下SPI的读写看不出来哪里有问题。MAL_WRITE里面就是sector的擦除和sector的写一个扇区两个函数,格式化没问题,写一些小文件没问题,就是写够1MB后,拔插就会提示格式化。。。

楼主:
额,原来我拿错料了,拿了W25Q80,难怪写超1MB就提示格式化

网友B:
那是错误处理那里没弄好

网友C:
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

网友D(2019-09-26):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我这总是提示格式化失败可能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