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USB转网卡芯片求推荐

楼主(2018-10-24):
求大伙给推荐一款USB2.0转百兆网卡的便宜芯片。
要求电路简单、价格便宜,有android驱动提供。
类似芯片:
ASIX 88772
RTL8150
SMCS95xx/SMC75xx

亚信的FAE太屌了,嫌我是小公司,好伤心。RTL/SMC估计也看不上小公司,求大伙给推荐一颗芯片,不胜感激。
要是有成品可以测试当然最好啦。。

网友A:
他吊怎么了。不能应为他吊,你就不用了,这说明你更吊啊。
淘宝上买个很便宜的成品,拆开看看,也是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吊怎么了。不能应为他吊,你就不用了,这说明你更吊啊。
淘宝上买个很便宜的成品,拆开看看,也是一种方 ...

^_^ 我这不是小团队吗,没底气和他吊。还是找个便宜点的东西。
已经找到了 rtl8152b/sr9900 两个芯片可供选择。
各位要是有更好的选择,也可以推荐

网友B:
3.0的要吗,可以当2.0用,3.0的我有现成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的要吗,可以当2.0用,3.0的我有现成 的。

有资料或者链接我瞧瞧吗 ?
android 有驱动么

网友C(2018-11-29):
哈哈,推荐 SR9900 USB 转100M 低功耗 芯片

@QZXHT1988 :看系统,苹果 android新版本都是即插即用的~ windows还是要装驱动的~
SR9900免驱吗?

网友D(2019-03-07):
我是来看答案的

网友E:
realtek 和microchip也都有 这种USB转100M的桥接芯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3.0的要吗,可以当2.0用,3.0的我有现成 的。

你好,3.0的资料能发我一下吗?我们正在做一款产品,要用3.0的 QQ915367925@qq.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E:
realtek 和microchip也都有 这种USB转100M的桥接芯片的

CoreChips SR9900 USB转100M 性价比更高啊~~!!!

网友H:
买过一款产品      接入后看着芯片是AX打头的    没研究过是哪款   但是linux中有驱动

网友B(2019-04-08):
引用 网友F:
你好,3.0的资料能发我一下吗?我们正在做一款产品,要用3.0的

你的邮箱地址非法呢,我用的realtek的,驱动只做过电脑那种,他们官网是有linux的,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I(2019-05-25):
哈哈,推荐 SR9900 USB 转100M 低功耗 芯片

网友J(2019-10-19):
microchip LAN9500 之前项目用过,安卓驱动
Asix AX88772C也行,我没用过,厂商推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