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倍率

楼主(2018-10-24):
一、电能表的倍率
电能表倍率一般是指电能表所匹配的互感器的倍率,也称为变比、变流(压)比、电流(压)比,就是缩小的比例。实际的用电量等于电能表的表值乘以倍率。电度表的读数与实际电能的关系,电表的倍率=实际电能/电度表的读数。电压互感器与电流互感器的倍率相乘。比如:电压互感器10/0.1KV 即10/0.1=100倍 电流互感器100/5A 即100/5=20倍 再100*20=2000倍 电表显示一度实际则是2000度。
互感器分为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
低电压的电能计量可采用电阻分压,不用电压互感器。例如直进式电能表是直接串联在线路上,电能表记录的表值就是实际耗电量。
二、互感器变比的含义
互感器的变比通常有100/5、200/5、400/5和800/5等。
例如,变流比=100/5,表示互感器感应的电流是实际电流的5/100,即1/20,因此电能表的表值是实际电量的1/20,即互感器的电流比(倍率)为100/5=20倍。
三、互感器的倍率
规范要求,电压互感器的二次额定电压为 100V,电流互感器的二次额定电流为5.0 A.。
1)互感器倍率=副边匝数/原边匝数。匝数是指穿过互感器的电线绕互感器的圈数。
2)对于穿心式互感器而言,原边匝数为1,因此,副边匝数就等于互感器倍率。
3)互感器的副边匝数实际上难以看清。但互感器铭牌标注有变比,例如:150A/5A,说明倍率等于30,原边额定电流等于150A,副边额定电流等于5A。
4)如果没有铭牌,可通过实际测量获得倍率。倍率=原边电流/副边电流。
四、电能表倍率的计算
1.直接接入电路的电能表,倍率为1.0,电能表的表值就是实际耗电量。
2.经互感器接入电路的电能表,电能的计量需要计入互感器倍率。
1)电能表配电流互感器使用时,实际电量(kW·h)=表值×变流比。
2)电能表注有倍率时,实际电量(kW·h)=表值×倍率。
3)电能表与电压、电流互感器配合使用,实际电量(kW·h)=表值×变流比×变压比。
4)电能表注有倍率,并与电压、电流互感器配合使用时,实际电量(kW·h)=表值×变流比×变压比×倍率。
5)电能表注有电流比和电压比,则是成套表计。成套电能表的表值就是实际用电,不需再计入变流比、变压比。
6)如果电能表盘上标注的变比与电压、电流互感器的变比不同时,实际电量(kW·h)=表值×(互感器变压比×变流比×倍率/表盘标注的变压比×变流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