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Keil 5.23 Jlink找不到芯片(F030)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10-24):
Win10 64bit + Keil MDK 5.23 + J-Link V8 + STM32F030F4 + J-Flash 6.34h。
硬件是SWDIO + SWCLK + GND三线,没有复用这两个脚。
在J-Flash没问题,读写都OK,应该说明硬件没有问题吧。

楼主:
用Cube重新生成了IAR的项目(刚刚在本站下载的8.30),工作完全正常,用了多年的Keil,难道因为这个就换IAR了?

Wed Oct 24, 2018 18:00:42: JLINK command: ProjectFile = D:\Works\2018 mLinkV2\MCU_ioRY7M_STM030\ioRY7M\EWARM\settings\ioRY7M_ioRY7M.jlink, return = 0
Wed Oct 24, 2018 18:00:42: Device "STM32F030F4" selected.
Wed Oct 24, 2018 18:00:42: DLL version: V6.32f, compiled Jun 12 2018 14:46:40
Wed Oct 24, 2018 18:00:42: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Nov 28 2014 13:44:46
Wed Oct 24, 2018 18:00:42: Selecting SWD as current target interface.
Wed Oct 24, 2018 18:00:42: JTAG speed is initially set to: 1000 kHz
Wed Oct 24, 2018 18:00:42: Found SW-DP with ID 0x0BB11477
Wed Oct 24, 2018 18:00:42: Found SW-DP with ID 0x0BB11477
Wed Oct 24, 2018 18:00:42: Scanning AP map to find all available APs
Wed Oct 24, 2018 18:00:42: AP[1]: Stopped AP scan as end of AP map has been reached
Wed Oct 24, 2018 18:00:42: AP[0]: AHB-AP (IDR: 0x04770021)
Wed Oct 24, 2018 18:00:42: Iterating through AP map to find AHB-AP to use
Wed Oct 24, 2018 18:00:42: AP[0]: Core found
Wed Oct 24, 2018 18:00:42: AP[0]: AHB-AP ROM base: 0xE00FF000
Wed Oct 24, 2018 18:00:42: CPUID register: 0x410CC200. Implementer code: 0x41 (ARM)
Wed Oct 24, 2018 18:00:42: Found Cortex-M0 r0p0, Little endian.
Wed Oct 24, 2018 18:00:42: FPUnit: 4 code (BP) slots and 0 literal slots
Wed Oct 24, 2018 18:00:42: CoreSight components:
Wed Oct 24, 2018 18:00:42: ROMTbl[0] @ E00FF000
Wed Oct 24, 2018 18:00:42: ROMTbl[0][0]: E000E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8 SCS
Wed Oct 24, 2018 18:00:42: ROMTbl[0][1]: E0001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A DWT
Wed Oct 24, 2018 18:00:42: ROMTbl[0][2]: E0002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B FPB
Wed Oct 24, 2018 18:00:42: Reset: Halt core after reset via DEMCR.VC_CORERESET.
Wed Oct 24, 2018 18:00:42: Reset: Reset device via AIRCR.SYSRESETREQ.
Wed Oct 24, 2018 18:00:42: Hardware reset with strategy 0 was performed
Wed Oct 24, 2018 18:00:42: Initial reset was performed
Wed Oct 24, 2018 18:00:42: 388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6.11 Kbytes/sec)
Wed Oct 24, 2018 18:00:42: Loaded debugee: B:\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8.1\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F0xxxxRAM4K.out
Wed Oct 24, 2018 18:00:42: Target reset

网友A:
更新一下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