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活动]
能把三极管当成二极管用吗?

楼主(2018-10-24):
在电子电路中,常见到晶体三极管接成二极管的形式使用,特别是在集成电路中,这种情况更为普遍。

在集成电路内使用的二极管,多用作温度补偿元件或电位移动电路,一般也是采用三极管构成。三极管接成的二极管形式,大都采用集电极和基极短接的方式,这与集成电路的制造工艺有关。

这样接成的二极管正向压降,接近于同类型三极管的Ube值,其温度系数亦与Ube的温度系数接近,故能较好地补偿三极管发射结的温度特性。这是模拟集成电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在集成电路中,根据用途的不同,所使用的二极管相当于三极管的发射极一基极结或集电极一基极结组合而成。由于集成电路采用硅材料作衬底,所以正向电压为0.6-0.9V,反向击穿电压,用发射极-基极结时为7—9V;

用集电极-基极结时为30-50V。在集成电路中,三极管接成二极管使用有多种组合方式,利用温度补偿原理和半导体三极管PN结的非线性伏安特性,再和集成运算放大器配合,可以对输入信号实现对数运算和反对数运算。

三极管被接成二极管的形式,可以称为对数晶体管或对数元件,即把对数元件接于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反馈回路中,就构成了对数放大器。

如把对数元件接于运算放大器的反相输入回路中,就可组成简单的反对数放大器。在对数放大器和反对数放大器的基础上还可构成乘法运算放大器和除法运算放大器等,由此看来,由三极管连接而成的二极管,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和奇妙的用途,这对我们使用已有的电子元件开发新的应用电路,给予了一个很好的启示。
油柑网元器件在线商城元器件商城带您了解更多信息】

网友A(2018-12-13):
BJT 可理解为 盖了帽的二极管,集基短接只是把集电极区屏蔽,伏安特性不变。

网友A:
指数对数功能只是伏安特性的利用,二极管也能做,温度补偿利用共生元件的相似性,电流镜更是利用 β 关系实现参与电流的复制,这可不是二极管或检流电阻能做得好的!

网友A(点评):
纠正:参与电流 应该是 参考电流 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