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IPM模块5V和15V电源的地不一样,要怎么接?

楼主(2018-10-24):
IPM需要5V和15V两个电源,这两个电源的地不一样,5V那里是开漏输出,IPM都接到15V的地,然后再把5V的地通过一个电容连接到15V的地上可以吗?

网友A:
如果地不共在一起,你怎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地不共在一起,你怎么控制???

IPM需要接整流后的310V和一个15V,这两个是对应热地的,5V是给单片机供电的对应冷地,我看别人的电路是用电阻短接的,是这样吗

网友A:
310V的地和15V以及5V的地是不同的,但是15V和5V的地其实是同一个地,直接接一起就行,你真正要处理的是310V的地和低电压的地如何接在一起。

网友B:
0R电阻 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