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没有到吸合状态,却有吸合声音发出,有什么原因

楼主(2018-10-24):
继电器还没有到吸合状态,就有吸合声音发出,交流电工作状态下,离吸合有30v左右差距,就已经有吸合声音发出

网友A:
触点簧 片有过盈量,先触点碰到,然后是衔铁合上,这样才能保证可靠接触.

网友B:
到底有没有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有没有吸合

没有吸合,就有吸合声音

网友C:
是没有完全吸合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吸合,就有吸合声音

驱动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D:
这仅是交流电工作状态下的欠压工频震颤声响而已!

网友E:
1、你把电压加到吸合电压,看看能不能正常吸合,如果还没有,可能是触点表面氧化导致接触不好
2、加到吸合电压,能正常吸合,可能是之前的电流不足,触点动作了,但不稳定,吸合后又松开了

网友F:
没吸合哪来的吸合声。个人理解:1、吸合的声音应该是触点相碰的声音;2、比如15V的继电器,通上12V同样吸合,所以如果你用的380V的继电器通上350V同样吸合;3、如果触点已经烧坏,即使吸合也可能被认为没吸合,因为触点已经烧坏。

网友G:
那不是吸合声,只是衔铁动作发出的声音。衔铁只要动作就会发声,哪怕不到位,而不到位当然不是吸合。

网友H:
线圈通电了,只是电压低一些。当然吸和。
尤其是交流220伏的小型继电器,有时候零线长了,都误动作

网友I:
可能是触点接触不良原因呢

网友J:
同感,可能是接触不良的原因,可以去检查一下

网友K:
交流继电器,和直流的最大区别是随着吸合行程,力度越来越小,而直流正好相反,所以,交流接触器类,到线包电压低于额定值时候,会产生虚假吸合,其实就是力度不够,部分触点力矩阻止了衔铁进一步到全吸合状态,这时候可以听见声音但是不一定真实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