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过孔的相关介绍-新手必看

楼主(2018-10-24):
今天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下PCB板子的过孔是什么?有哪些作用?它有哪些分类
首先 过孔(via)是PCB板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制版过程中费用占用比较高的一部分,通常占总费用的30%到40%不等,简单一点的说法:PCB上的每一个孔都可以称之为过孔。如果一平米内的过孔超过4万以上,一些PCB板厂就会加钱,如果一平米20多万的孔就不仅要加钱还要加交期。因此在PCB设计过程中可以适当的控制过孔的数量也是节约你们成本的一种方式。
过孔的作用主要是连接层与层之间的线路,经过金属化处理后,使过孔两面的电路板就连接到一起,在多层(三层或者以上)电路板中,同一个过孔,有的层需要连接,这样的层的过孔就需要金属化,有的层则不需要相互连接,这样的层的过孔就不能金属化,不能金属化的过孔,就需要塞上东西(常用油墨),以防止被金属化。
那么过孔又有哪些分类呢?小编为大家做下简单的整理和介绍
一.从过孔的作用上看,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各层线路间的连接孔;二是定位孔(固定孔)。
连接孔有分:
1、信号过孔 (过孔结构要求对信号影响最小)
2、电源、地过孔(过孔结构要求过孔的分布电感最小)
3、散热过孔 (过孔结构要求过孔的热阻最小)
定位孔就是固定住  方便PCB焊接用
二.从过孔工艺制程上来看,过孔一般可以分为三类:盲孔(blind via)、埋孔(buried via)和通孔(through via)。
1.盲孔:是指位于PCB路板的顶层和底层的表面,具有一定的深度,主要用来表层线路和下面的内层线路的连接,孔的深度一般不超过一定的比率(孔径)。
2.埋孔:是指位于PCB板的内层的连接孔,它是不会延伸到线路板的表面的。它跟盲孔一样都位于PCB板的内层,一般层压前利用通孔成型工艺来完成,在过孔制作形成过程中有时候还会重叠做好几个内层。
3.通孔:顾名思义它是穿过整个线路板,主要用来实现PCB板内部相互链接或者是作为元器件的安装定位孔。由于通孔在PCB制作工艺上更容易实现,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几乎大部分的PCB板子均使用它,而不是用另外的两种过孔(另外2种过孔的复杂程度和工艺成本相对较高 特殊情况下才会用到)。
三.从过孔设计的角度来看,又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板子中间的钻孔(drill hole),另一部分是钻孔周围的焊盘区,这两个部分的尺寸大小直接决定了板子过孔的大小。一般来说,在设计高速,高精密度的PCB板子的时候,设计者总是想把过孔设计的越小越好,这样以来PCB板上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来布线,另外,过孔越小,其自身的寄生电容也会越小,这样更加适合用于高速电路。但是设计者不知道的是过孔尺寸的减小会直接带来PCB板制作成本的增加,而且过孔的尺寸也不能说无限制的减小,因为它会受到钻孔(drill)和电镀(plating)等工艺技术的限制:过孔越小,钻孔需要花费的时间就会越长,往往也越容易偏离中心位置;而且当过孔的深度如果超过钻孔直径的6倍或者以上时,就没法保证孔壁能够均匀的镀铜。比如,一块正常的6层PCB板的厚度(通孔深度)为50Mil左右,而 PCB厂家能提供的钻孔直径最小也只能达到8Mil左右
总结:过孔不是越多越好 也不是越小越小,如果不是高速的板子或者本身板子大小的限制,孔尽量做到0.3mm以上 以确保你的板子一次性测试成功。